[STM32F4] STM32F407开启三重ADC,开始转换后就显示OVR溢出,求帮忙看...

楼主(2021-04-26):
#include "GlobalValue.h"

__IO u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24]={0};

static void ADC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 RCC_AHB1Periph_GPIOB | RCC_AHB1Periph_GPIOC | RCC_AHB1Periph_GPIOF,ENABLE);        // 使能 GPIO 时钟
//PA 0.1.2.3.4.5.6.7
//PB 0 . 1
//PC 0.1.2.3.4.5
//PF 3.4.5.6.7.8.9.10
// 配置 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不上拉不下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

static void ADC_Mode_Config(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 ------------------DMA Init 结构体参数 初始化--------------------------
  // ADC1使用DMA2,数据流0,通道0,这个是手册固定死的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2, ENABLE);                                                                                                  // 开启DMA时钟

        DMA_Cmd(DMA2_Stream0, 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_DR_ADDR;                                                                // 外设基址为:ADC 数据寄存器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ADC_ConvertedValue;                  // 存储器地址,实际上就是一个内部SRAM的变量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 数据传输方向为外设到存储器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4;                                                                // 缓冲区大小为,指一次传输的数据量        ,24个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 外设寄存器只有一个,地址不用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 存储器地址固定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 // 外设数据大小为半字,即两个字节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        存储器数据大小也为半字,跟外设数据大小相同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 循环传输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 DMA 传输通道优先级为高,当使用一个DMA通道时,优先级设置不影响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 禁止DMA FIFO        ,使用直连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 FIFO 大小,FIFO模式禁止时,这个不用配置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0;                                                 // 选择 DMA 通道,通道存在于流中
        DMA_Init(DMA2_Stream0, &DMA_InitStructure);                                                                //初始化DMA流,流相当于一个大的管道,管道里面有很多通道
  DMA_Cmd(DMA2_Stream0, ENABLE);                                                                                                    // 使能DMA流

        // 开启ADC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ADC1_CLK ,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ADC2_CLK ,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ADC3_CLK , ENABLE);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          //ADC1复位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ADC1,DISABLE);        //复位结束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ADC2,ENABLE);          //ADC2复位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ADC2,DISABLE);        //复位结束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ADC3,ENABLE);          //ADC3复位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ADC3,DISABLE);        //复位结束
  // -------------------ADC Common 结构体 参数 初始化------------------------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TripleMode_RegSimult;                                                        // 三重同步模式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4;                                                // 时钟为fpclk 4分频,21MHz.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1; // DMA模式1:第一个请求ADC1数据,第二个请求ADC2数据,第三个请求ADC3数据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ADC_TwoSamplingDelay_5Cycles;  // 采样时间间隔5个时钟周期,交替模式才有效
  ADC_CommonInit(&ADC_CommonInitStructure);

  // -------------------ADC Init 结构体 参数 初始化--------------------------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 ADC 分辨率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 扫描模式,多通道采集需要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 连续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禁止外部边沿触发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1;        //外部触发通道,本例子使用软件触发,此值随便赋值即可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8;                                    //转换通道 8个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 配置 ADC 通道转换顺序和采样时间周期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1, ADC_SampleTime_144Cycles); //配置 ADC 通道转换顺序为1,第一个转换,采样时间为144个时钟周期        ,                        U40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2, ADC_SampleTime_144Cycles);        // I17------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3, ADC_SampleTime_144Cycles);        // U30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3, 4, ADC_SampleTime_144Cycles);        // I18------6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4, 5, ADC_SampleTime_144Cycles);        // U20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5, 6, ADC_SampleTime_144Cycles);        // I05------1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6, 7, ADC_SampleTime_144Cycles);        // I06------2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7, 8, ADC_SampleTime_144Cycles);        // I07------3

        ADC_Init(ADC2, &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8, 1, ADC_SampleTime_144Cycles); // U10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9, 2, ADC_SampleTime_144Cycles);        // I19------7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10, 3, ADC_SampleTime_144Cycles);        // I21----9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11, 4, ADC_SampleTime_144Cycles);        // I24----12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12, 5, ADC_SampleTime_144Cycles);        // I22----10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13, 6, ADC_SampleTime_144Cycles);        // I23----11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14, 7, ADC_SampleTime_144Cycles);        // I08----4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15, 8, ADC_SampleTime_3Cycles);                 // I20----8

        ADC_Init(ADC3, &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3, ADC_Channel_4, 1, ADC_SampleTime_144Cycles);         // I36----16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3, ADC_Channel_5, 2, ADC_SampleTime_144Cycles);                // I33----13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3, ADC_Channel_6, 3, ADC_SampleTime_144Cycles);         // I35----1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3, ADC_Channel_7, 4, ADC_SampleTime_144Cycles);         // I34----14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3, ADC_Channel_14, 5, ADC_SampleTime_144Cycles);        // -------19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3, ADC_Channel_15, 6, ADC_SampleTime_144Cycles);        // -------20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3, ADC_Channel_8, 7, ADC_SampleTime_144Cycles);                // -------17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3, ADC_Channel_9, 8, ADC_SampleTime_144Cycles);                // -------18

  // 使能DMA请求 after last transfer (multi-ADC mode)
  ADC_MultiModeDMARequestAfterLastTransferCmd(ENABLE);
// 使能ADC DMA
  ADC_DMACmd(ADC1, ENABLE);

  // 使能ADC
  ADC_Cmd(ADC1, ENABLE);
  ADC_Cmd(ADC2, ENABLE);
        ADC_Cmd(ADC3, ENABLE);

  //开始adc转换,软件触发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1);
}

void ADC_Config(void)
{
        ADC_GPIO_Config();
        ADC_Mode_Config();
}

//**********************以上是ADC三重规则同步24通道配置***********************************//

大佬们,帮忙看看我哪儿配置错了,只要一执行完ADC_Mode_Config();就会显示OVR溢出,不再更新24个通道数组ADC_ConvertedValue[24]里的值,而且数组全部都是同一个数,每次都是ADC2_DR的数值。

楼主:
问题已解决,因为自己粗心,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15, 8, ADC_SampleTime_3Cycles);                 // I20----8
这一行采样周期为3个周期与其它通道不相同导致错误,改为144就好了。

楼主:
新的问题又出现了,__IO u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24]={0},这个数组里的数据会出现错位,就像堆栈的首尾指针一样,循环的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