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新闻]
【新唐 NuMaker-Volcano 评测】开箱美照和keil环境搭建和烧写...

楼主:
最近项目太忙了,收到NuMaker-Volcano 一直没来得及测试,听说新塘要发布新产品,赶紧把作业赶起来。
先放两张板子图片

正面是芯片,新塘的M0A23EC1ACMCUM0内核
方的是NU-LINK的烧写芯片
背面的两组开关很有作用,识别串口和烧写都需要用到

按照手册下载对应的PACK包和驱动进行安装

识别为COM5
打开软件后,需要更新NU-LINK,更新之后变成了COM6,哈哈

更新完成,就可以开始烧写程序,这次先试一下例程,有机会认真玩一下其他功能。

编译没有问题,直接下载

下载成功,感觉弄起来比较简单,不过串口打印一直没有,不知道是不是我哪里没弄好,哈哈

网友A(2021-04-27):
楼主好棒棒哦

网友B:
把2Pin的拨码开关拨到ON,虚拟串口才会连到板载MCU上。调试信息才会传到PC串口终端。可以看我的帖子,专门提醒了这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2Pin的拨码开关拨到ON,虚拟串口才会连到板载MCU上。调试信息才会传到PC串口终端。可以看我的帖子,专门 ...

拨码了,串口能识别了,但是没数据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拨码了,串口能识别了,但是没数据出来

拨码多来回拨几次。这上面有层膜,不好拨。我之前也是连不上,多来回拨几次就好了。串口、仿真器识别不涉及拨码,拨码是控制串口、仿真器是否和板载MCU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拨码多来回拨几次。这上面有层膜,不好拨。我之前也是连不上,多来回拨几次就好了。串口、仿真器识别不涉 ...

嗯,我程序能正常下载,也能识别串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