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IR2117使用独立电源无法驱动

楼主:
驱动IR2117的时候,用和输入同电源的时候可以正常输出方波
但是使用DC转换芯片,给输出重新提供一个电源之后,无法输出方法
电路图如图,正负极间没有加电容,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吧
请问各位大佬问题出在哪里呢,搞了两天了,没搞出来,

网友A(2021-04-27):
既然是 方波,那就应该使用 2117 PDF中 推荐的 自举电路提供悬浮电源。  楼主使用单独的 电源 不成功,估计是 这个电源没有实现真正的悬浮。

网友B(点评):
嗯嗯,我再去确认一下有没有实现悬浮

网友C:
独立电源要和原有电源共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