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来探讨一下电压Hysteresis区间是 怎么个意思?

楼主(2021-04-27):
(无正文)

网友:
一般的概念:
初始不能工作,要正式开启工作,电压必须大于8V,也就是刚开始由0V到了7.999V都不会正常开启;
正式工作之后,电压可以波动,可以低到7.001V都能工作;
当电压低到7V时,欠压故障不能工作,除非电压又一次大于8V;

网友A:
“那这个电压的Hysteresis该理解到底是多少V?”

这个“标题上成电压的滞回区间为7v-8V”不是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电压的Hysteresis该理解到底是多少V?”

这个“标题上成电压的滞回区间为7v-8V”不是已经说得很明 ...

大佬 有个问题非常不理解AD转换器的输入端接入限流电阻的问题,既然接入了所谓的限流电阻,那么必然会因为这个电阻而引起压降,那么AD转换器的输入端真正采集到的电压信号应该比信号源的输入信号小吧?这样岂不是会影响输入信号的准确性了?有人说AD转换器内部的输入阻抗很大很大,既然输入阻抗这么大为何还要这个所谓的限流电阻呢,不用这个电阻的话电流应该照样很小啊?

网友B(点评):
阻尼。外部线路与内部采保电容会形成振铃,电阻能尽快平复振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