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pintech品致分享讲解高压差分探头操作时要注意的事项

楼主(2021-04-27):
高压差分探头广泛应用于各种场合,可为高速功率测量、汽车总线测量和数字系统设计提供优良的通用差动信号测量,可与任何品牌的示波器兼容,深受用户青睐。

保持探头的清洁和干燥。

如果你需要清洁,用柔软的干布擦拭,而不是化学清洗。

当你不使用探针时,请把探头放在包裹里,放在阴凉、干净和干燥的地方。

在运送探测器时,必须将其装入本公司提供的包裹中,以防止冲击。

请勿拉出输入和输出线,以避免过度变形、弯曲或打结。

在测量之前,重要的是要知道被测电源的峰值电压有多高,是否超出了探头的范围。为了确保用户、本产品和与本产品相连的设备的安全,请严格遵守下列安全操作程序:

测量前,检查探头齿轮是否正确选择。如果峰值电压范围小于130 V,则可以使用1≤50。如果峰值电压范围大于130 V,建议采用1≤500齿轮。相应的示波器也应以相应的探头比50x≤500 X代替。在调整示波器的示波器时,应尽量设置示波器的垂直灵敏度,使波形占屏幕的6个方格,但不超过屏幕范围。由于波形垂直齿轮越小,ADC的测量精度越高,测量精度就越高。

测量时应尽量采用悬挂式输入线,利用双绞线可以减小线圈面积,减小空间磁场的拾取,以减少噪声干扰,提高测量精度。特别是在强电磁辐射环境下,利用双绞线可以有效地减小噪声干扰。

尽量不要使用延长线。延长线会增加输入电容,产生信号反射,减少探头的带宽,使高频信号无法测量。当测量频率超过10 MHz时,不建议使用延长线。如果需要额外扩展输入线,则两条延长线的长度应该相同,被测信号的频率不应超过10 MHz。

输入线路的延伸对电压幅值有一定的影响。当使用延长线时,建议将两条输入线成对扭曲,以避免更多干扰,使测量效果更好。

PinTech品致,全球示波器探头品牌,示波器探头技术标准倡导者,专业提供差分探头,电流探头,示波器探头,隔离探头,高压放大器,功率放大器,数字万用表,示波器等耐压测试仪,高压测试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