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ulink IC需要烧FW吗?

楼主:
新唐的开发板自带Nulink的下载芯片IC,可以直接下载程序但如果是新买的Nulink IC,是需要烧FW吧,这个FW哪里可以下载?另要怎么烧录?谢谢。

网友A(2021-04-28):
可以用另一个nulink等烧录器,烧录这个
1、打开坏的这个,上面有5个插孔,方的那个是VDD,
2、用ICP等软件,选择nuc100,
3、原始固件在C:\Program Files\Nuvoton Tools\ICPTool\Nu_Link,ICE_ISP燒到LDROM
NUC1xx_ICE_M0燒到APROM
4、A烧录B,成功

楼主:
我电脑的Bin档跟您说的不太一样,那这些BIN档的话,又要选哪些?
另外,我看到如果要买的话,应该买Nu-Link-Pro板子好一些,请问是在淘宝直接买?还是您有推荐的下载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