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噪声理论及其技术的应用(10)——等效噪声温度

楼主(2021-04-27):
电路的噪声分析涉及到噪声功率,此外还会涉及到噪声电压或噪声电流的有效值。而噪声通常又与温度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是否可以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简化成“温度”表征呢?

下面就给出相关说明。

网友A:
我几天前都扯过了,又来重复一遍。
你的帖子还没发呢,我就提前知道,和我说的重合度不低于80%

关于噪声系数定义的详细说明 - 模拟电子技术论坛-模拟技术 - 中国电子网技术论坛 (21ic.com)

https://bbs.21ic.com/icview-3125954-1-1.html

编辑原因:换了新版的Windows系统,复制粘贴地址和以前不一样了,需要选择纯文本形式的粘贴才行。

楼主:
等效噪声温度

楼主:
由上述内容可见,等效噪声温度是在一定前提下引入的一个等效概念,其并不是真实的温度。

楼主:
一定前提条件下,利用等效噪声温度,可以简化相关问题的表述及其求解。这在后续具体应用中还会进一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