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这样设置参数PWM的输出频率是1KHZ吗

楼主(2021-04-27):
关于使用STM32F103定时器3生成PWM的频率问题:
定时器需要设置下面三个参数: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per;             //自动装载值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psc;                  //分频系数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时钟分频因子
其中,第三项为时钟分频因子,设置为TIM_CKD_DIV1,就是1分频,即保持总线频率。因为定时器3是挂接在APB1总线上的,且APB1的频率为36MHZ,所以定时器3的输入频率为36MHZ
当我设置自动装载值per500,分频系数psc72-1时,根据公式
f= Tclk/((per)*(psc+1))
可以计算出f= Tclk/((per)*(psc+1))=36MHZ/500*72=1000HZ
请问:这种算法对吗?这样的参数PWM输出的频率是1000HZ吗?

网友A(2022-12-26):
你用示波器抓一下就知道是不是1000Hz

网友B:
频率是这么算的,问题不大

网友C:
你得用499吧,不是500

网友D:
自动装载值一般都是+1才行

网友E:
我之前了解过,他这个不是从0开始的

网友F:
对啊,APB1的分频属实是36MHz

网友G:
你这个好像是对的,但是总数是500,不是501

网友H:
你仿真跟踪一下,估计能抓出来PWM的频率吧

网友I:
这种还得使用示波器,比较简单

网友J:
你参考一下官方的demo吧,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