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7运行micropython,Ubuntu环境搭建详细过程

楼主(2021-04-27):
最近看python搞的蛮火,无意之间看到一个micropython的东西,可以在STM32上面,于是我搭建了一个UBUNTU环境,试试这个东西。

首先安装虚拟机

先不要导入系统,安装好就行。

安装好之后,在安装根目录下面新建一个ISO的文件夹,用来存放系统

下载好之后,放到刚才建好的文件夹内,VDI文件不要管,是虚拟机生成的

打开虚拟机

网上教程:

http://blog.csdn.net/meditator_hkx/article/details/50082475

添加好之后,就可以运行起来了。

楼主:
第一次开启有个漫长的过程,安装Ubuntu系统,我花了大概个把小时,没什么难度,实在不会就一直点下一步

安装好之后,就是Ubuntu界面了

然后是创建一个共享文件夹,用来传输文件

首先在之前虚拟机的根目录下面做个文件夹

然后是安装增强功能

等他装好。

楼主:
下面这一步我折腾了几个小时,一时没注意,完全看网络教程去了

按CTRL+F2~6,打开命令窗口(CTRL+F7退出),输入账号密码

设置ROOT密码:sudo passwd,我这已经ROOT了,所以开头是RoOT,没有RoOT应该是用户名

进ROOT模式,输入su和密码,看到开头是ROOT

sudo mkdir /mnt/shared 创建一个共享文件夹在Ubuntu上面

sudo mount -t vboxsf share /mnt/shared 文件夹共享

楼主:
是不是一直创建不了,上面是网上的教程,实际应该:

注意目录,我折腾了老半天

安装gcc编译器和交叉编译器

下载文件 :

放到共享文件夹

先执行apt-get install gcc

安装VIM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046a7b3efd165bf9c27fa915.html

使用MKDIR建一个文件夹,用来存放python的源码

也可以直接在命令窗口输入

完事之后,可以看到下载好的源码

楼主:
进入硬件支持目录,查看所支持的硬件

返回上一级,然后使用GCC编译

执行编译之后,生成所需要的文件

dfu和hex都能用,我用的是hex文件

在UBUNTU里面找到编译好的固件

将编译好的固件共享到WINDOWS下面

使用JLINK烧录固件

突然发现,我是STM32F446RC的芯片,跑不起来,先到这里,我编译一个固件,回去用STM32F746DISC试试

一夜过去了。。。。

楼主:
发现STM32F7烧录需要个软件,提供出来,

安装然后烧录

发现找不到驱动

仔细查了下,是板子跳冒没去掉,换到FS就行了

成功的把它搞进去了

提供点使用资料

http://bbs.**/thread-48527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