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限流IC,限流开关保护芯片

楼主:
PW1503和PW1502是超低RDS(ON)开关,具有可编程电流限制的USB限流IC,以保护电源于过电流负载和正极负极短路的保护。它具有过温保护以及反向闭锁功能。
PW1503PW1502均采用SOT23-5封装,可调限流电流版本。
特征
l  400MA-3000MA的可调节限流电流PW1503
l  200MA-2000MA的可调节限流电流PW1502
l  过温保护
l  反向阻断(无体二极管)
l  停机时,VOUT可强制高于VIN
l  输出短路保护
l  EN开关控制(完全关断)
应用
l  USB充电器
l  多USB充电器产品和应用
l  USB加密狗
l  minipic配件
典型应用电路

PW1555过压过流芯片:30V过压保护,2.5V-15V输入电压,4.8安培可调限流开关芯片
PW1555是一个可编程的限流开关,具有宽输入电压范围2.5V-30V,可选择输出电压钳位。集成保护NFET的极低RDSON)有助于减少正常运行时的功率损耗。可编程软启动时间控制转换率在启动期间的输出电压。使能控制,负责电路的开关通断。它集成了过热保护停机和过流,短路保护的自我恢复。PW1555DFN3X3-10封装,提供了小的PCB面积应用。
特征

l  输入电压范围从2.5V到15V,浪涌可达30V
l  集成保护开关:40 mΩ
l  可编程软启动时间
l  可编程电流限制
l  短路保护
l  可选输入范围和锁压输出电压阈值。
l  启用接口引脚
l  热关机保护和自动恢复
l  输入关闭保护
l  紧凑型包装:DFN3X3-10

应用

l  服务器
l  服务PC
l  笔记本电脑
l  迷你键盘
典型应用电路
VOVP
选择输入电压范围
1,Low
Vout
3.6V
,输入范围超过5V关闭 护,LOW就是接地;
2,High
Vout
5V
输入超过6.8V关闭保护;High就是接输入;
3,Open
Vout
12V
,输入超过14V关闭保护;Open就是悬空。
ILIM (A)= 11 / RADJ (KΩ)
RADJ=3.1K
ILIM=3.5A
MAX
小电流限制为
1A
。不建议电流限制超过
4.8A
PW2601简单概述:
24V耐压,6.8V输入过压保护,恒定电路输出5V,可调限流1.5A控制IC

PW2601是一款充电器前端集成电路,旨在为锂离子电池提供保护,使其免受充电电路故障的影响。该设备监视输入电压,电池电压和充电电流,以确保所有三个参数均在正常范围内运行。当任何输入电压,输出电流超过阈值时,该器件将关闭内部MOSFET以断开IN至OUT的连接,以保护负载。过热保护(OTP)功能监视芯片温度以保护器件。 PW2601还可以通过连续监视电池电压来保护系统电池免于过充电。该器件的工作原理类似于线性稳压器,可在输入电压高达输入过压阈值的情况下保持5.1V输出。
PW2601采用DFN-2x2-8L封装。标准产品是无铅和无卤素的。
PW2606简约电路,6.1V过压关闭保护,外围仅2个电容。过流1A和2A
PW2606B,PW2606是前端过电压和过电流保护设备。它实现了2.5V至40V的宽输入电压范围。过压阈值可以在外部编程或设置为内部默认设置。集成电源路径nFET开关的低电阻可确保为电池充电系统应用提供更好的性能。它可以提供高达1A,2A的电流以满足电池供电系统的要求。它集成了具有滞回功能的过热保护关闭和自动恢复电路,以防止发生过电流事件。

特征
输入电压可达:40V
MAX大负载电流:1A(PW2606B),2A(PW2606)
低功率路径电阻)
固定内部OVP阈值:5 6.1V(典型值)
内部软启动,防止涌入
热关机保护和自动
OVP响应时间:50ns
内部15毫秒启动或OVP恢复延迟
输出短路保护
符合RoHS标准且不含卤素
紧凑包装:SOT23-6L
应用领域
⚫ 智能设备
⚫ 电池供电系统
⚫ 可穿戴设备

输入可达24V,带过压保护的单节锂电池充电管理IC
PW4554是一款性价比高、完全集成的高输入电压单电池锂离子电池充电器。
             充电器采用锂离子电池所需的CC/CV充电模式。充电器接受输入 电压高达24V,但当输入电压超过OVP阈值(通常为6.8V)时,,以防止过度功耗。24V额定值消除了过电压保护电路在低输入电压充电器中需要。充电电流和充满电荷(FOC)电流可通过外部电阻器进行编程。当电池电压低于2.55V时,充电器通常使用编程充电电流的20%。当充电电流降低到可编程在CV充电阶段,由CHG引脚提供FOC指示,该引脚是开路漏极输出。内置热折叠功能可保护充电器免受任何热量的影响失效。两个指示引脚(PPR和CHG)允许与微处理器或LED的简单接口。没有连接适配器,充电器从电池吸取的漏电流小于1μA。
             PW4554采用绿色DFN-2×2-8L包装,额定温度在-40℃至+85℃之间温度范围。
特点
l  单电池锂离子电池或聚合物电池的完整充电器
l  集成通电元件和电流传感器
l  无需外部阻断二极管
l  组件数量和成本低
l  可编程充电器电流
l  可编程充满充电器电流
l  用于热保护的充电器电流热折叠
l  2.55V涓流充电阈值
l  6.8V输入过压保护
l  电源输入的MAX大电压为24V
l  电源存在和充电指示
l  无输入电源时,电池泄漏电流小于1μA
l  充电终止时电源电流小于200uA
l  绿色DFN-2x2-8L包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