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样电阻

楼主(2021-04-27):
取样电阻是0.01欧姆,精度1%, 在过3A电流时间产生误差(不同台机器取出的电流差异0.3-0.5A),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点评):
这需要校正的。

网友B(点评):
十分一至六分一,误差不小,电阻如果是同一个,那就可能是 每台设备的输出量或检测结果 不一致。

网友C:
3A在0.01Ω的电阻上的功耗P=3*3*0.01=0.09W,你需要确定是否主要为电阻的温升造成的误差,或者其中温升造成了多大的误差?你的测量方法又是什么,测量仪器本身又会有多大的误差?

网友D:
开尔文了没?

网友E:
市面上有一款表,对小电阻研究比较透,为了避免用户操作不当,错误认为表不准,设计者写了一片**,系统介绍了小电阻使用过程中的各种问题,主要就是误差导致的各种因素吧。
**是收费的,以前100元买,好像买表好评后可以提升权限阅读一些限制级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