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50的timer2输入捕获进不了中断

楼主(2021-04-27):
void TIM2_init(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gpio_deinit(GPIOA);

        /**************Pulse Input******************/
        gpio_mode_set(GPIOA,GPIO_MODE_AF,GPIO_PUPD_NONE,GPIO_PIN_6);
        gpio_af_set(GPIOA,GPIO_AF_1,GPIO_PIN_6);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2_BaseInitStructure;
                timer_ic_parameter_struct TIM2_CaptureInitStructure;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2);
                timer_deinit(TIMER2);

                TIM2_BaseInitStructure.prescaler          = 225;
                TIM2_BaseInitStructure.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2_BaseInitStructure.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2_BaseInitStructure.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2_BaseInitStructure.repetitioncounter   = 0;
                TIM2_BaseInitStructure.period              = 0xFFFFFFFF;
                timer_init(TIMER2,&TIM2_BaseInitStructure);

                TIM2_CaptureInitStructure.icpolarity    = TIMER_IC_POLARITY_RISING;
                TIM2_CaptureInitStructure.icselection   = TIMER_IC_SELECTION_DIRECTTI;
                TIM2_CaptureInitStructure.icprescaler   = TIMER_IC_PSC_DIV2;
                TIM2_CaptureInitStructure.icfilter      = 15;

                timer_input_capture_config(TIMER2,TIMER_CH_0,&TIM2_CaptureInitStructure);
                //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enable(TIMER2);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2,TIMER_INT_FLAG_CH0);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2,TIMER_INT_CH0);
                nvic_irq_enable(TIMER2,2,1);
                timer_enable(TIMER2);

}

楼主:
void TIMER2_IRQHandler(void)
{
        if(timer_interrupt_flag_get(TIMER2, TIMER_INT_FLAG_CH0)!= RESET)
        {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2, TIMER_INT_FLAG_CH0);
        }
        if(timer_interrupt_flag_get(TIMER2, TIMER_INT_FLAG_UP)!= RESET)
        {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2, TIMER_INT_FLAG_UP);
        }
}

就是进不来,数据有。。。

楼主:
另一只脚的timer1同样配置,是好的,有谁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吗

楼主:
中断标志都有,就是进不了中断

网友A:
nvic_irq_enable(TIMER2,2,1); 这条语句写错了,要写中断向量编号,不是定时器编号

nvic_irq_enable(TIMER2_IRQn, 2,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nvic_irq_enable(TIMER2,2,1); 这条语句写错了,要写中断向量编号,不是定时器编号

nvic_irq_enable(TIMER ...

是的,就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