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205RCT6和STM32F205RCT6兼容性

楼主(2021-04-27):
请教各位高手:本公司产品现在用的是STM32F205RCT6,能否在不更改任何软硬件的基础上直接用GD32F205RCT6替换,谢谢大侠们

网友A:
不想做任何更改是不可能的,GD!=ST

网友B:
不兼容,和405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想做任何更改是不可能的,GD!=ST

硬件管脚是兼容的吧,是要改软件,有没有些指导性的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兼容,和405兼容

能给些指导性建议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给些指导性建议吗?谢谢!

没有过GD的芯片,我家是航顺代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给些指导性建议吗?谢谢!

我是GD代理商,可以加 我微信

楼主(2024-08-12):
驱动层配置不一样,要改,应用层可以保持不变

网友D(2024-09-30):
不可以。有一些地方还是不一样。得改

网友E:
能否在不更改任何软硬件的基础上直接用

网友F:
能否在不更改任何软硬件的基础上直接用GD32F205RCT6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