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大佬们 输入到MCU AD输入 的电压怎么计算?求指点

楼主(2021-04-27):
求大佬指点一下

@hqgboy :图二,R2和R4并联,然后和R1分压。R2//R4/R2//R4+R1.
图一电阻R1,R2分压。串R3。 图二,两个R1,上面R1和下面两个并联然后分压。

网友A:
先查查规格书,确定你ADC输入口的输入电平,类型和输入阻抗,某些高阻的可能可以这样直接输入,大部分的应用是需要驱动和滤波以满足精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查规格书,确定你ADC输入口的输入电平,类型和输入阻抗,某些高阻的可能可以这样直接输入,大部分的应 ...

知道了 是高阻态状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查规格书,确定你ADC输入口的输入电平,类型和输入阻抗,某些高阻的可能可以这样直接输入,大部分的应 ...

大佬知道 high side 控制跟low side 控制 该怎么选择吗 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知道 high side 控制跟low side 控制 该怎么选择吗 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不知道你的具体应用,通常的所谓高边,低边区别在于共模的大小,驱动说谓的高边通常是指类似半桥上管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