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有没有什么IC可以检测电流并且可以通过IO输出控制。

楼主(2021-04-27):
有没有什么IC芯片可以检测电流,当电流高于或者低于某个值时可以通过IO输出高电平用于驱动控制外部电路。
就相当于省了一个MCU,毕竟就这么单一的需求加MCU不划算。
测量的电流要求不高,1A就行。

网友A:
IV转换加比较

楼主:
你指的是用纯电路设计实现吗?

网友B:
电阻采样加比较器,精度不高的话,采样电阻+三极管也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采样加比较器,精度不高的话,采样电阻+三极管也可以搞定。

我对电子硬件不太了解。请问,电流采样这部分,为了尽量不影响被测电路,用电流检测IC是否会比直接电阻会好一些?

网友C:
你要检测的电流是瞬间大于1A还是慢慢上升去大于1A,如果是电流瞬间大于1A就用电流互感器,加取样电阻,后续加二极管整流,直接进比较器进行比较就行了,如果慢慢上长升的话,还真可能要用到MCU,如果用前述方案的话,可以在电流快到达1A时,比较器也是会有输出有时无输出,会造成后续控制频繁通断,会损坏受控设备。
大概电路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检测的电流是瞬间大于1A还是慢慢上升去大于1A,如果是电流瞬间大于1A就用电流互感器,加取样电阻,后续 ...

就是检测电池充电过程的电流,应该是电流下降减小的过程,那这应该是属于慢速改变的了。那照你的经验说用电流检测IC+比较器的方式可能存在问题是吧。哎呀那就难办了。

网友C:
主要是你电流下降的那个阀值临界点时,有可能会引起误动作。要避免这个情况就得在out后面加个555芯片去规避电流在到达临界点的这段时间误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检测电池充电过程的电流,应该是电流下降减小的过程,那这应该是属于慢速改变的了。那照你的经验说用 ...

电路是检测的交流电流的,不是直流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你电流下降的那个阀值临界点时,有可能会引起误动作。要避免这个情况就得在out后面加个555芯片去规避 ...

好的,谢谢!

网友D:
电阻采样+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你电流下降的那个阀值临界点时,有可能会引起误动作。要避免这个情况就得在out后面加个555芯片去规避 ...

再请教一下,关于电流检测IC这一块,如果被测电流范围很宽几个毫安到几百毫安,如过放大倍数在电流小的时候合适则在电流最大的时候就不合适了,电流是变化的而IC的放大倍数好像是固定的,怎样比较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阻采样+比较器

请教一下,关于电流检测IC这一块,如果被测电流范围很宽几个毫安到几百毫安,如过放大倍数在电流小的时候合适则在电流最大的时候就不合适了,电流是变化的而IC的放大倍数好像是固定的,怎样比较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E:
比较器要做成斯密特触发器形式的,不然当正负端电压接近的时候,输出会发生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较器要做成斯密特触发器形式的,不然当正负端电压接近的时候,输出会发生振荡。 ...

恩,是。
请教一下,关于电流检测IC这一块,如果被测电流范围很宽几个毫安到几百毫安,如过放大倍数在电流小的时候合适则在电流最大的时候就不合适了,电流是变化的而IC的放大倍数好像是固定的,怎样比较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E:
电流最大的时候为什么就不合适了呢,输出电压是超过运放的输出范围了吗?想做一个可变增益的放大器也不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流最大的时候为什么就不合适了呢,输出电压是超过运放的输出范围了吗?想做一个可变增益的放大器也不是不 ...

可能是我的要求不是很合理,我是想用ADC来对整个输出电压进行转换处理,但因为这个输出电压的范围应该是会超出ADC的可分辨量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关于电流检测IC这一块,如果被测电流范围很宽几个毫安到几百毫安,如过放大倍数在电流小的时 ...

互感器有个匝比。会按照比例衰减你要检测的电流。如果你的意思是互感器出来后的电流是1~几百mA,更改取样电阻的阻值和把运放的供电电压改成合适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互感器有个匝比。会按照比例衰减你要检测的电流。如果你的意思是互感器出来后的电流是1~几百mA,更改取样 ...

多谢了,我自己理一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