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串口怎么接收字符串呢?下图接收字符串怎么报错了

楼主(2021-04-27):
串口显示乱码,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
想用串口接收字符串,应该怎么接收,那个usart_data_receive函数一次只能接收一个字符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用串口接收字符串,应该怎么接收,那个usart_data_receive函数一次只能接收一个字符呀 ...

DMA呀,或利用RX的IDLE中断

zwa
怎么用中断呢

网友B:
一般串口都用中断或者DMA,简单用也可以用查询等待方式。
中断:RX中断一般是RX数据可用中断,在中断函数查询接受中断标志,然后读取数据寄存器即可。TX中断一般用两个,一个寄存器空中断和一个发送完成中断,当寄存器空中断来了,就往数据寄存器填数据就行,一般发送任务完成后,就把寄存器空中断关闭。中断方式一般都会和FIFO一起使用。
DMA:通过设置DMA,把接收的数据经DMA传送到内存块或者特殊寄存器里面。
查询等待:就是用while循环死等标志位,然后读取或者发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