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节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IC电路图

楼主(2021-04-27):
1, 可达500MA充电电流,SOT23-5,单LED指示灯,5V输入线性降压,PW4054
2, 可达1000MA充电电流,SOP8-EP,双LED指示灯,5V输入线性降压,PW4056
3, 可达600MA充电电流,SOT23-5,单LED指示灯,5V输入线性降压,输入输出短路保护
4, 可达2.50A充电电流,SOP8-EP,双LED指示灯,5V输入开关降压,PW4052
5, 可达3.0A充电电流,SOP8-EP,双LED指示灯,5V输入开关降压,PW4035
6, 可达2.0A充电电流,SOP8-EP,单LED指示灯,5-20V输入开关降压,PW4203
7,LDO稳压芯片(2V-80V),DC-DC降压芯片,DC-DC升压芯片选型表
PW4054 是一款性能优异的单节锂离子电池恒流/恒压线性充电器。PW4054适合给 USB 电源以及适配器电源供电。基于特殊的内部MOSFET 架构以及防倒充电路, PW4054 不需要外接检测电阻和隔离二极管。当外部环境温度过高或者在大功率应用时,热反馈可以调节充电电流以降低芯片温度。充电电压固定在4.2V,而充电电流则可以通过一个电阻器进行外部设置。当充电电流在达到最终浮充电压之后降至设定值的 1/10,芯片将终止充电循环。当输入电压断开时, PW4054 进入睡眠状态,电池漏电流将降到 1uA 以下。 PW4054 还可以被设置于停机模式,此时芯片静态电流降至 25uA。PW4054 还包括其他特性:欠压锁定,自动再充电和充电状态标志
产品特点
l 可编程充电电流 500mA
l 无需外接 MOSFET,检测电阻以及隔离二极管
l 恒定电流/恒定电压并具有可在无过热危险的情况下实现充电速率最大化的热调节功能。
l 精度达到±1%的 4.2V 预充电电压
l 用于电池电量检测的充电电流监控器输出
l 自动再充电
l 充电状态输出显示
l C/10 充电终止
l 待机模式下的静态电流为 25uA
l 2.9V 涓流充电
l 软启动限制浪涌电流
PW4065 是一款完整的单节锂电池充电器,带电池正负极反接保护、 输入电源正负极反接保
护的芯片,兼容大小 3mA-600mA 充电电流。充满电压可分为两档: 4.35V、 4.2V。充电电流可通过一个电阻器进行外部设置。

兼容3mA-600mA 的可编程充电电流
输入端反接保护
锂电池正负极反接保护
适配器电源自适应
具有可在无过热危险的情况下实现充电速率最大化的热调节功能
带涓流、恒流、恒压控制
精度达到±1%的预设充电电压
最高输入可达8.0V
自动再充电
待机模式下的供电电流为 65μA

PW4056 是可以对单节可充电锂电池进行恒流/恒压充电的充电器电路。该器件内部包括功率晶体管,应用时不需要外部的电流检测电阻和阻流二极管。

l 可编程使充电电流可达 1.0A
l 不需要外部 MOSFET,传感电阻和阻流二极管
l 小的尺寸实现对锂离子电池的完全线形充电管理
l 恒电流/恒电压运行和热度调节使得电池管理效力最高,没有热度过高的危险
l 从 USB 接口管理单片锂离子电池
l 充电电流输出监控
l 充电状态指示标志和充满状态标志

PW4052 ,PW4035是一颗适用于单节锂电池的、具有恒压/恒流充电模式的充电管理 IC。该芯片采用开关型的工作模式, 能够为单节锂电池提供快速、 高效且简单的充电管理解决方案。PW4052 内置防倒灌功能,不需要额外的外部二极管; PW4052 还设计有欠压保护、芯片过温保护等保护功能; 该芯片提供 SOP8-EP 封装。
        输入电压范围: 4.7V~5.5V;
        恒压/恒流模式充电;
        1MHz(Typ) 固定开关频率;
        充电效率高达 90%以上
        内置防倒灌功能, 不需要外部二极管;
        充电电压 4.2V±1%
        充电电流可到2.5A,外部电阻可设置
        涓流充电;
        自动再充电;
        休眠模式;
        双灯显示充电状态
        欠压保护
        过温保护                                                           过EMI措辞:
                                                                                   加R3,C2即可,
                                                                                   SW面积尽可少

PW4203是一款4.5-22V输入,2A同步降压多节锂离子电池充电器,适用于便携式应用产品。选择引脚方便多电池充电。800 kHz同步降压调节器集成了22V额定值的超低导通电阻FET,以实现高效率和简单的电路设计。PW4203提供8针SOP封装,提供非常紧凑的系统解决方案和导热性好。
特征

l  宽输入电压范围:4.5V至22V
l  高效率集成同步降压带固定800kHz开关的调节器频率
l  可选择多电池充电
l  涓流/恒流/恒压充电模式
l  可编程(最大2A)恒定充电当前
l  可编程充电定时器
l  输入电压UVLO和电池OVP
l  过热保护
l  输出短路保护
l  自动停机防止倒车能量流
l  充电状态指示
l  正常同步降压运行当电池取出时
l  SOP-8暴露垫包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