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9M关于中断触发条件,实际效果与官方库文件描述不符的问题

楼主(2021-04-27):
/**
  * @brief  Configuration GPIO IT Mode
  */
typedef enum
{
    GPIO_ITMode_LowLevel,                        //低电平触发
    GPIO_ITMode_HighLevel,                        //高电平触发
    GPIO_ITMode_FallEdge,                        //下降沿触发
    GPIO_ITMode_RiseEdge,                        //上升沿触发

}GPIOITModeTpDef;
上述为官方CH57x_gpio.h文件中的描述。
而我实际测试效果为:
          官方->实际
低电平触发->上升沿触发;
高电平触发->下降沿触发;
下降沿触发->低电平触发;
上升沿触发->高电平触发

但在官方例程中下降沿唤醒表现正常,而换一种触发模式就有问题了,总之很有问题。希望技术人员能够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A:
你需要在初始化中断前,保证正确的IO状态,否则会 不正常:
注意事项:
对于下降沿或者低电平唤醒,在进入休眠时候必须保证 对应的IO是高电平,否则电流会比较大,mA级
对于上升沿或者高电平唤醒,在进入休眠时候必须保证 对应的IO是低电平,否则电流会比较大,mA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