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逻辑分析仪设置问题

楼主(2021-04-27):
在网上买了一个24M 8通道的逻辑分析仪,安装软件显示采样率是2M-24M,用I2C协议测试脉冲方波很准,后来不知道点了哪里,就变成采样率是25-500KS/S,这个测试很不准,不知道怎么改回去,请懂行的大佬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分享,我看到说明书有列出采样速度,但是没说怎么切换?

楼主:
我卸载了,注册表也清理了,重装还是不行。

网友A:
再不行,找店老板要说明书,或是把型号报上来去网上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不行,找店老板要说明书,或是把型号报上来去网上找.

谢谢!已经搞好了

网友B:
24M采样率这个逻辑
里面的24Cxx写道一定次数就强制报废机制
除非重刷24C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