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现在常用的stm32型号有哪些?

楼主(2021-04-27):
现在常用的stm32型号有哪些?

网友A(2022-12-17):
看产品需求,满足性能需求且成本低才是最合适的

网友B:
常用的基本就是F103的

网友C:
这个没法说啊,我觉得用的比较多的是F103c8

网友D:
我常用的吧是F030F103用的多,毕竟便宜啊

网友E:
可以用F103VE的芯片,这种资源比较多的

网友F:
常用的太多了,F030,103,407都是常用的存在

网友G:
看你擅长那个,常用的话一般都是M3内核的

网友H:
很多的,他家通用型号还是比较热门的

网友I:
现在ST的芯片是不是价格又掉回来了啊

网友J:
其实选择用F103一般场景就够用了

网友K:
现在我觉得主流的是G系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