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link v3 使用swd仿真时非常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2021-04-27):
最近想用stlink V3 set版的仿真器调试Stm32f030的目标板。发现不超过3分钟,就提示 cannot access target,然后就退出仿真状态。而换成jlink调试同一目标板从未发生过这种问题。
然后尝试降低swd速度(默认10m),更新固件和驱动、减小接口的杜邦线长度,甚至usb线都换了好几根,结果稍有改善,但还是挺不过3分钟就断。
请教各位时不时我的stlink V3有什么问题、有没有用着这个仿真器的同学给点建议。
个人感觉Stlink仿真器真是赶不上jlink,再不行准备换个jlink V11了

网友A:
STLINK V3,频率我设定为24MHZ,调试和烧录都非常稳定非常快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LINK V3,频率我设定为24MHZ,调试和烧录都非常稳定非常快呀

请问我的配置有问题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我的配置有问题么?

你自己对比下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对比下我的:

我勾选了这两项后,调试时不能打断点了。
另外我试了n多个固件版本,包括你的V3j7m2版,还是不行5555555。
现在怀疑是不是mdk版本问题,我准备升到5.34,如果再不行我就放弃了,可能仿真器硬件本身有什么问题

网友B:
降级固件试试,我遇到过新版固件无法连接的情况,H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对比下我的:

MDK换成最新的534,好一些,但时间稍长还是会出现问题,请问你的swd端口加上拉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MDK换成最新的534,好一些,但时间稍长还是会出现问题,请问你的swd端口加上拉么? ...

没有上拉,我觉得你的硬件可能有问题或者电脑的USB口有问题,仿真器SWD就这么3条线,出问题的概率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