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硬件小白求助,性价比好的电流检测IC+电压对比IC。

楼主(2021-04-27):
做一个电池充电电流检测的功能,打算用电流检测芯片来检测电流,然后用电压比较器对前面检测芯片的输出电压进行比较。
求推荐性价比比较好的电流检测IC和电压比较IC。电流就是几个毫安到几百毫安。价格合适性能不太差,请有经验的大神们推荐推荐。

网友A:
INA199和类似的,国产的很便宜,做手机电池保护板的兄弟应该有性价比更高的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A199和类似的,国产的很便宜,做手机电池保护板的兄弟应该有性价比更高的推荐 ...

谢谢!

网友B:
电池充电,那你是直流检测啊,昨天说了半天的交流检测方案,你测直流直接康铜丝取样啊,如果没有成本要求,可以用37A50来检测电流,检测范围就是DC0-0.5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充电,那你是直流检测啊,昨天说了半天的交流检测方案,你测直流直接康铜丝取样啊,如果没有成 ...

知道的,你在昨天的回帖里也说了交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