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AP programmer的命令行版本(源码)

楼主(2021-04-27):
IAP programmer的命令行版本

IAPprogrammer的命令行版本发布,exe文件以及源码请见附件。(使用C#开发,基于.Net 4.0)
(多台设备连接时,仅支持最先枚举到的那一台设备)
使用方式一: window 命令行下, 如下图所示:
使用方式二:直接双击运行, 如下图所示:

nice

网友A:
这个可以哦,挺省事的

网友B:
GD32我一直用它的那个命令行工具,AT32也有了,点赞。

网友C:
还是喜欢敲命令行的感觉

网友D(2021-06-04):
还是命令行模式不错

网友E:
图形界面操作 不香么 非要命令行操作

网友F:
都不错啊,用着好就行

网友G:
命令行更巴士

网友H:
我将其打包的 Arch Linux 的 AUR 仓库了  https://aur.archlinux.org/packages/at32-iap-programer-mono/
打包的脚本源码是在  PKGBUILD 里面,没有修改什么源码内容
如下:
# Maintainer: taotieren <admin@taotieren.com>

pkgname=at32-iap-programer-mono
pkgver=v1.2.6
pkgrel=1
pkgdesc="AT32 IAP Programmer (Developed with C#, based on dotnet 4.0)"
arch=('any')
url="https://bbs.21ic.com/icview-3128878-1-1.html"
license=('unkown')
provides=(${pkgname})
conflicts=(${pkgname}  ${pkgname}-git)
replaces=(${pkgname})
depends=('mono')
makedepends=('unarchiver')
backup=()
options=('!strip')
#install=${pkgname}.install
source=("${pkgname}-${pkgver}.rar::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Y2Njg4NHw3MmMxOGYxOHwxNjI0MTg3MzYwfDE3MTY4ODR8MzEyODg3OA%3D%3D")
sha256sums=('bab02636e5875ee66df39fd7c1f37acc4ef0a591a4ad201ff29848eb9230bd02')
noextract=("${pkgname}-${pkgver}.rar")

build() {
    unar -e GBK "${srcdir}/${pkgname}-${pkgver}.rar"
    cd "${srcdir}/IAP_Programmer_Console"
    xbuild IAP_Programmer_Console.sln
}

package() {
    cd "${srcdir}/IAP_Programmer_Console/IAP_Programmer_Console/bin/Debug/"
    install -Dm0755 IAP_Programmer_Console.exe "${pkgdir}/opt/AT32/${pkgname}/${pkgname%-mono}.exe"
    install -Dm0755 /dev/stdin "${pkgdir}/usr/bin/${pkgname%-mono}" << EOF
#!/bin/bash
mono /opt/AT32/at32-iap-programer-mono/at32-iap-programer.exe "\$@"
EOF
}

Linux 运行测试:

➜  at32-iap-programer-mono git:(master) at32-iap-programer
------------------------------------------------------------
Artery IAP Programmer V1.2.6
Support USB Hid device
------------------------------------------------------------

IAP>

同时想质询一下 HID 的设备的 VID 和 PID 有吗?可能需要写一个 udev rules 文件 Linux 下才能免 root 使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图形界面操作 不香么 非要命令行操作

既然是开源的,我在 Linux 下用 mono 打包一下就可以用了。如下的回复。

网友H:
感谢大佬的源码

网友H:
大佬可以可以把源码挂到开源仓库上吗?如 gitee github gitlab 等开源仓库托管服务器上,并选择合适的开源许可协议

网友F:
感谢大佬分享的源码,省事多了

网友I(2021-07-13):
这个可以不可以做成视窗版本的?感觉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