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PCA模块在使用过程中可以切换模式吗

楼主(2021-04-28):
为测量占空比,我先在31模式测高电平,在21模式测周期,这样占空比就出来了,可是我发现模式似乎切换不过来,我把PCA模式的初始化都搬过去了,还是不行,程序开始是0x31,执行两次中断后转换,PCA0_Init1 ();第三次是模式切换到0x21
if(countp==2)

        {

            tl=capture_period*10;

                if(modp==1)

                {if(tl>1010)

                {pot=0;}

                 else{pot=1;}

                 }

                countp=0;

                modp=1;

                PCA0_Init1 ();

                }

        /*        if(modp==3)

         {PCA0CPM0 = 0x21;
          modp=0;}         */
   }

网友A:
我认为以你实际测试为准,手册上这个细节应该不会直接说出来。

网友B:
中断后可以切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