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pwm的起始电平如何设置在STM32CubeMX

楼主(2021-04-28):
因为想要高电平脉冲,所以起始电平要低电平,做了单脉冲的代码发现,电平开始和结尾是高电平

那我i知道在哪里改?STM32CubeMX,谢谢

网友A:
首先你要搞清TIMER PWM输出的原理,然后选择合适的配置,

STM32定时器单脉冲输出模式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