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热敏电阻常见应用场景分析

楼主(2021-04-28):
  NTC(Nega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是指随温度上升电阻呈指数关系减小、具有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现象和材料。该材料是利用锰、铜、硅、钴、铁、镍、锌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金属氧化物进行充分混合、成型、烧结等工艺而成的半导体陶瓷,可制成具有负温度系数(NTC)的热敏电阻。其电阻率和材料常数随材料成分比例、烧结气氛、烧结温度和结构状态不同而变化。现在还出现了以碳化硅、硒化锡、氮化钽等为代表的非氧化物系NTC热敏电阻材料。

  NTC热敏电阻它是一种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这种电阻值特性变现为随温度增大而减小,它采用的材料是负温度系数很大的半导体材料。这种电阻广泛用于开关电源,UPS电源,电子镇流器、温度传感器、自动调节加热器等场合。下面介绍在热敏电阻在浪涌吸收、温度测温、温度补偿三种作用。

1、抑制浪涌电流

这类热敏电阻属于功率型,虽然体积很小,但是功率很大,一般串联在市电输入线路上,它有一个额定的零功率电阻值,一般这个阻值很小,零功率电阻是热电阻器最基本的参数,这个参数厂家一般都会给出。当串联在电源回路中时,就可以有效地抑制开机浪涌电流,而且它消耗的功率几乎忽略不计。一般串接在主电源回路,电子电路在开机的瞬间会产生很大的浪涌电流,NTC元件能有效的抑制开机时的浪涌电流,保护电器设备免遭破坏而使用的一种新型器件。开机瞬间较大的电流流过NTC元件,NTC元件阻值增大,抑制电流通过后,阻值逐渐下降最小,不会对电路产生影响,重而保护电子电路免受开机电流的冲击。NTC(全名: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温度越高时电阻值越低)热敏电阻有如其名,是一个通过温度高低控制电阻阻值高低的电阻器。当热敏电阻温度低的时候,电阻阻值通常在6-12欧姆左右,当电源启动后,电阻器温度升高,阻值大约为0.5-1欧姆左右。

2、作温度传感器测温

作为测量温度的热敏电阻,利用的是外界温度变化阻值发生变化,因为NTC电阻接入电路时候总会通过一定量的电流,这一电流会使NTC自身产生热量,NTC阻值会下降,对测量产生很大影响,因此要控制自身发热,避免流过热敏电阻的电流过大引起元件自身发热而产生测量误差。把温度对应的阻值全部或者部分写进CPU当中,这样外界温度变化的时候阻值变化,变现为电压的变化。这种封装有贴片型、环氧头型、玻封型、草帽型等。

3、温度补偿

电子元器件通常都有一定的温度系数,其输出信号会随温度变化而漂移,称为“温漂”。为了减小温漂,采用补偿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或减小其输出的温漂,这就是温度补偿。传感器广泛应用于各种工农业生产中,在生产过程中需要获取信息都要通过其转换为易传输与处理的电信号,但大多数传感器的敏感元件采用金属或半导体材料,其静特性与环境温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实际工作中由于传感器的工作环境温度变化较大,温度变化引起的热输出将会带来较大的测量误差;同时,温度变化也影响零点和灵敏度值的大小,继而影响到传感器的静特性。因此,必须采取措施以减少或消除温度变化带来的影响,这就需要通过NTC热敏电阻去对传感器进行温度补偿。

在一些用电器对精度要求非常高,特别是仪器仪表,里面有很多部件是用金属丝制成的,例如线绕电阻,金属一般都具有正的温度系数,可以用负的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进行补偿,一正一负,可以抵消由于温度变化所产生的误差,提高精度。

NTC热敏电阻广泛应用于电子电路的温度补偿,实际应用电路虽有不同,但基本原理都相同。一般将合金铜丝电阻与NTC热敏电阻并联后再与被补偿元器件一起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