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如何判断是最后一个脉冲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4-28):
  一片几毛钱的 单稳触发器 IC 加几粒阻容就 搞定了, 不需要 MCU 参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片几毛钱的 单稳触发器 IC 加几粒阻容就 搞定了, 不需要 MCU 参与。

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说的详细点吗?

你 分析这张图的 后面两个 tw 延迟脉冲是 如何形成的,就知道如何做了。
   半片 123,一粒电阻、一粒二极管 构成或门,合适参数的 一粒电阻、一粒电容实现定时,再加一粒电阻、一粒电容(短延迟)到 nA~ 消除竞争。  定时相对精确一点。

还有简单点的方案:
  用一粒 27W14 双施密特反相器,一个反相器加一粒电阻、一粒电容、一粒二极管 实现单稳延迟,另一个反相器恢复电平极性。 这种方式的 定时 可能误差比较大。

mono  (37.07 KB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 分析这张图的 后面两个 tw 延迟脉冲是 如何形成的,就知道如何做了。
   半片 123,一粒电阻、一粒二极 ...

太感谢了

网友B:
脉冲接外中断,外中断函数里让IO置高且将定时器设定为1ms后中断,定时中断里将IO置低且关闭定时器。

网友C:
如果本来就有MCU,软件很好处理的。
如果原来没有MCU,直接数字电路、555电路,都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D:
用单片机好解决,

网友:
收到第一个上升沿起一个定时器,输出高电平,波形每跳变一次定时器清零从新计数,定时器超时后输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