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不定期FPGA项目外包

楼主(2021-04-28):
价格:244 元
不定期会有fpga项目外包,基本都时小项目,诚邀合作伙伴:企鹅群:774558854

网友A(2021-06-21):
能功耗比 的 28nmZynq -7000 All Programmable双核 ARM Cortex  -A9 处理器与业界领先的、具有高性可编程逻辑巧妙集成,实现的功耗和性能等级远超分立处理器和 FPGA 系统。Zynq-7000 SoC 是业界首款 All Programmable SoC, 也是同类产品市场的先锋。嵌入式应用领域的最佳选择,包括小型蜂窝基*、多摄像头驾驶员辅助系统、工业自动化机器视觉、医疗内窥镜和 4K2K 超高清电视等。
本公司具有硬件设计和PCBLayout印制版图设计能力,做过实例项目包括AD9361, AD9371, ADRV9009子卡,其它系列AD/DA子卡,各种FPGA板卡设计,Altrea(Cyclone系列 Arria系列等)与xilinx(A7系列,K7系列,spartan系列,ZYNQ系列等)组成的模数混合板卡,各种纯数字高速板卡,RF通信收发机,25/28Gbps高速光网络收发板卡口,百兆、千兆网口等。
在进行PCB设计之前应有以下要求:
1、提供没有封装库的DATASHEET,器件的选型(可以指定具体哪一页面)
2、板子的结构(长宽大小、板厚,是否倒圆角等),如有DXF文件请提供。
3、是否有等长要求,关键信号等。
4、板子的螺丝孔大小,是否有EMI需求的。
5、是否需要控制阻抗,常规要求单端50欧姆,差分100欧姆,USB差分90欧姆。如有特殊的请提供。
技术实力参数:
最高设计层数:24层
最大PIN数目:25000+
最大连接数:13000+
最小线宽:2.5mil
最小线间距:2.5mil
Minimum via hole size :8mil(4mil激光孔) ;3/6mil (芯片级设计)
一块PCB板zui多BGA数目:30
Minimum BGA pin-pith: 0.4mm ;0.24mm(芯片级设计)
最大BGA PIN数:1679
最高速信号:10 GHz differential signal

如有需要请联系13554107253   QQ1:524648392   QQ2:  280876249    电子邮箱:yujianlai@126.com
更多信息,请关注淘宝店铺https://shop334217886.taobao.com/?spm=2013.1.0.0.475d7242oy1qk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