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11系统初始化【寄存器方式】

楼主(2021-04-28):
  1. //此代码是我本人原创 xa87@live.cn
for(int i=0;i<0x012345;i++){
                __nop();                //延时约0.2秒 等待电源稳定
        }

        RCC->CR|=BIT(16);                                                        //1: HSE oscillator ON
        while((RCC->CR&BIT(17))==0);        //0: HSE oscillator not ready
        //N=50-432
        //M=2-63
        //vco=in*(n/m)                        vco=100-432M
        //out=vco/p                                        P=2/4/6/8
        //(8M*(200/8))/2=100M
        //PLL时钟源来自外部HSE        /N=6        /M=8
        RCC->PLLCFGR=BIT(22)|(200<<6) |(8<<0);
        //P=0=*2
        RCC->CR|=BIT(24);                                                        //1: PLL ON
        while((RCC->CR&BIT(25))==0);        //Bit 25 PLLRDY: Main PLL (PLL) clock ready flag
        //切换前FLASH时钟等待加长
        FLASH->ACR=6;                                                                        //100M时等待6个周期                        6 WS (7 CPU cycles)
        //APB1最大50M 100/2
        RCC->CFGR|=4<<10;                                                        //APB1        100: AHB clock divided by 2
        //主时钟切换至PLL
        RCC->CFGR|=2;                                                                        //Bits 1:0 SW: System clock switch        /        10: PLL selected as system clock
        while((RCC->CFGR&8)!=8);                        //等待时钟切换完成                p108
        //系统定时器,相关时钟开启
        SystemCoreClockUpdate();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1000);        //1ms时基

        RCC->AHB1ENR|=BIT(0)|BIT(1)|BIT(2)|BIT(3)|BIT(4);
        //GPIO时钟开启

        //IO配置

        {//2初始化输出点
        //out-en pc15
        GPIOC->ODR|=BIT(15);
        GPIOC->MODER|=1<<(15*2);                //01: General purpose output mode

        uint16_t PinBit;

        //pa输出点                位全置0,输出关闭  参见BSP.H
        GPIOA->ODR=0;
        GPIOA->MODER|=                        (1<<(0*2))|                //pinF1
                                                                                (1<<(1*2))|                //pinF2
                                                                                (1<<(4*2));                        //pinCS1

        //pb输出点
        GPIOB->ODR=0;
        GPIOB->MODER|=                        (1<<(0*2)) |        (1<<(1*2))        |
                                                                                (1<<(8*2)) |        (1<<(9*2))        |
                                                                                (1<<(10*2)) |        (1<<(11*2)) |
                                                                                (1<<(12*2)) |        (1<<(13*2))        |
                                                                                (1<<(14*2)) |        (1<<(15*2));

        //pe 输出点
        GPIOE->ODR=0;
        GPIOE->MODER|=                        (1<<(0*2)) |        (1<<(1*2))        |
                                                                                (1<<(2*2)) |        (1<<(3*2))        |
                                                                                (1<<(4*2)) |        (1<<(5*2)) |
                                                                                (1<<(6*2)) |        (1<<(7*2))        |
                                                                                (1<<(8*2)) |        (1<<(9*2))        |
                                                                                (1<<(10*2)) |        (1<<(11*2))        |
                                                                                (1<<(12*2)) |        (1<<(13*2))        |
                                                                                (1<<(14*2)) |        (1<<(15*2));

        }//pc输出

        //pd输出

        GPIOC->ODR&=~BIT(15);                //out-en pc15

        {//3.初始化输入点
        //下拉输出模式 2MHz;

        //pa输入点
        //pb输入点

        //pe 输入点

        //PC输入(默认就是输入,忽略 )

        //PD输入(默认就是输入,忽略 )

        }//Pe输入

        //4读取配置

        {//5热电偶初始化 SPI1
        RCC->APB2ENR|=BIT(12);
        //GPIO初始化
        //pa5,pa6复用 SCK MISO
        GPIOA->AFR[0]|=(5<<5*4)|(5<<6*4);                //af5,af5
        GPIOA->MODER|=(2<<(5*2)) | (2<<(6*2));                //10: Alternate function mode
        GPIOA->OSPEEDR|=(2<<(5*2)) | (2<<(6*2));                        //2=GPIO_SPEED_FAST

        //max6675 MAX=4.3 MHz
        SPI1->CR1|=BIT(11);                //Bit 11        1: 16-bit data frame format
        SPI1->CR1|=BIT(9);                //Bit 9                1: Software slave management enabled
        SPI1->CR1|=4<<3;                        //5=101: fPCLK/64                        Baud rate control  100/64=1.56M 100/32=3.12M
                                                                                                //4=clk/32
        SPI1->CR1|=BIT(2);                //1: Master configuration
        SPI1->CR2|=BIT(2);                //SSOE

                //a4=cs1,pe13,14,15=cs2,3,4
        GPIOA->ODR|=BIT(4);
        GPIOE->ODR|=BIT(13);
        GPIOE->ODR|=BIT(14);
        GPIOE->ODR|=BIT(15);

        SPI1->CR1|=BIT(6);                //Bit 6                SPI enable

        }
        //配置定时器 控制最终目标温度
        if(ReadCBit(20,9)){                        //位9机头电机运动功能           //200 180/c
                //todo:位9机头电机运动功能  换F4后删除
        }

            //6配置RS485串口 modbus

                //modbus 实现 位写入,位读取        位映射
    //rs485与屏通信
    //pa9 tx af7
                //pa10 rx af7
                GPIOA->MODER|=(2<<(9*2))|(2<<(10*2));                        //10: Alternate function mode
                GPIOA->AFR[1]|=(7<<(4*2))|        (7<<(4*1));                //af7

                RCC->APB2ENR|=BIT(4);

                //100-000-000/16/115200=54.25347222222222
                //M=54        F=.25347222222222*16=4
                USART1->BRR=(54<<4)|4;

                USART1->CR1|=BIT(3);                //Bit 3 TE: Transmitter enable
                USART1->CR1|=BIT(2);                //Bit 2 RE: Receiver enable
                USART1->CR1|=BIT(5);                //接收中断开启                        ORE=1 or RXNE=1

                USART1->CR1|=BIT(13);                //Bit 13 UE: USART enable

//                __NVIC_EnableIRQ(USART1_IRQn);
//
//                NVIC->ISER[(((uint32_t)USART1_IRQn) >> 5UL)] = (uint32_t)(1UL << (((uint32_t)USART1_IRQn) & 0x1FUL));

    NVIC_EnableIRQ(USART1_IRQn);

        //x9接的是PD14,用于履带机的电机脉冲触发信号,约1-30秒触发一次
        EXTI->IMR|=EXTI_IMR_MR14;
        EXTI->FTSR|=EXTI_FTSR_TR14;                //1: Falling trigger enabled
        RCC->APB2ENR|=RCC_APB2ENR_SYSCFGEN;
        SYSCFG->EXTICR[3]|=        3<<8;                                        //0011: PD[x] pin
        NVIC_EnableIRQ(EXTI15_10_IRQn);

        //看门狗
        RCC->CSR|=RCC_CSR_LSION;                //时钟开启
        while((RCC->CSR & RCC_CSR_LSIRDY)==0);                        //1: LSI RC oscillator ready
        IWDG->KR=0x5555;                //启用寄存器可写
        IWDG->PR=2;                                        //0=32k/4*4096=0.5秒                1=/8=1秒                2=/16=2秒
        while((IWDG->SR&IWDG_SR_PVU)==0);                //更新成功
        IWDG->KR=0xCCCC;                //启动
        DOG();
        //end

所有寄存器配置都是参照手册,一点点测试。
这样出现问题时比较好查找问题。
也能学习更多知识。

楼主:
将外部8M晶振倍频到1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