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第九十章、CH32V103应用教程——ADC-DMA-TIM3触发ADC转换

楼主(2021-04-28):
CH32V103应用教程——ADC-DMA-TIM3触发ADC转换

本章教程主要在第三十章教程基础上进行,通过定时器3的TRGO事件触发启动ADC转换。

1、ADC简介及相关函数介绍
关于FLASH编程,本次所用库函数中具体函数如下:
ADC转换的启动事件可以由外部事件触发。如果设置了ADC_CTLR2寄存器的REXTTRI或IEXTTRIG位,则可分别通过外部事件触发规则组或注入组通道的转换。此时,REXTSEL[2:0]和IEXTSEL[2:0]位的配置决定规则组和注入组的外部事件源。
本章教程主要通过定时器3的TRGO事件触发启动ADC转换。关于ADC介绍,在前面章节已介绍,在此不再赘述。关于ADC具体信息,可参考CH32V103应用手册。

2、硬件设计
本章教程通过ADC1通道1~5读取开发板3.3V引脚和GND引脚ADC值,并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打印显示出来。其中ADC1通道1~5对应PA1~5引脚,在进行使用测试时只需用杜邦线将PA1~5引脚与3.3V 引脚和GND引脚一一连接即可。

3软件设计
本章主要使用定时器触发ADC转换,在ADC多通道DMA读取方式基础上进行,可参考前面相关章节。具体如下:
adc.h文件
#ifndef __ADC_H
#define __ADC_H

#include "ch32v10x_conf.h"

#define  length  5

void adc_Init(void);

void DMA_Tx_Init(void);

void ADC_DMA_CONF(void);

#endif
adc.h文件主要进行相关定义和函数声明;
adc.c文件
#include "adc.h"
#include "debug.h"

u16 ADC_ConvertedValue[length]={0,0,0};

voi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WCH-Interrupt-fast")));

//ADC对应GPIO初始化配置以及ADC初始化配置
void adc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ADC1 , ENABLE );          //使能GPIOA时钟和AD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 //PA1~5对应ADC通道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模式为模拟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设置ADC时钟分频为6分频

    ADC_De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配置ADC为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多通道模式下开启扫描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设置开启连续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3_TRGO;                //定时器3外部触发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设置ADC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length;                                          //规则转换的ADC通道的数目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根据ADC_InitStructure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ADC1寄存器

    ADC_Cmd(ADC1, ENABLE);                       //使能ADC1

    ADC_ExternalTrigConvCmd(ADC1, ENABLE);       //设置外部触发模式使能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重置ADC1校准寄存器。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复位校准结束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开启AD校准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校准结束
}

//ADC DMA模式配置
void DMA_Tx_Init( void )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 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使能开启DMA时钟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复位DMA控制器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ADC1->RDATAR;  //配置外设地址为ADC数据寄存器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ConvertedValue; //配置存储器地址为读取ADC值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配置数据源为外设,即DMA传输方式为外设到存储器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length;                      //设置DMA数据缓冲区大小,此处设置为length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设置DMA外设递增模式关闭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设置DMA存储器递增模式开启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设置外设数据大小为半字,即两个字节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设置存储器数据大小为半字,即两个字节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设置DMA模式为循环传输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设置DMA传输通道优先级为高,当使用一 DMA通道时,优先级设置不影响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因为此DMA传输方式为外设到存储器,因此禁用存储器到存储器传输方式
    DMA_Init( 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DMA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1,DMA_IT_TC, ENABLE);      //使能传输完成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1_Channel1 , ENABLE);  //使能DMA
}

void ADC_DMA_CONF(void)
{
    adc_Init();

    DMA_Tx_Init();

    // 配置 ADC 通道转换顺序为1,第一个转换,采样时间为55.5个时钟周期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2,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3, 3,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4, 4,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5, 5,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使能ADC DMA 请求
    ADC_DMACmd(ADC1, ENABLE);
}

//中断处理函数
voi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void)
{
    printf("\r\nEnter DMA interrupt\r\n");
    if(DMA_GetITStatus(DMA1_IT_TC1)!=RESET)
    {
        //中断处理代码
        printf("\r\n The current ADCH1 value = %d \r\n", ADC_ConvertedValue[0]);
        printf("\r\n The current ADCH2 value = %d \r\n", ADC_ConvertedValue[1]);
        printf("\r\n The current ADCH3 value = %d \r\n", ADC_ConvertedValue[2]);
        printf("\r\n The current ADCH4 value = %d \r\n", ADC_ConvertedValue[3]);
        printf("\r\n The current ADCH5 value = %d \r\n", ADC_ConvertedValue[4]);
        Delay_Ms(500);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TC1);
    }
}
adc.c文件主要进行ADC、DMA的初始化以及进行中断函数处理,注意此处在ADC初始化配置中,ADC的转换触发信号选择定时器触发,此处为定时器3.
main.c文件
/********************************** (C) COPYRIGHT *******************************
* File Name          : main.c
* Author             : WCH
* Version            : V1.0.0
* Date               : 2020/04/30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body.
*******************************************************************************/

/*
*@Note
ADC-DMA 多通道例程:
使用定时器3外部触发ADC转换。

*/

#include "debug.h"
#include "adc.h"
#include "timer.h"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Delay_Init();
        USART_Printf_Init(115200);
    Time_Init();
    ADC_DMA_CONF();
        printf("SystemClk:%d\r\n",SystemCoreClock);

        while(1)
        {

        }
}
main.c文件主要进行函数初始化。

4下载验证
将编译好的程序下载到开发版并复位,串口打印显示如下:

网友A:
很不错的,学习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