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C7811工程新建

楼主(2021-04-28):
新建了一个工程,里面只加了一个空main,其他的就是按照手册新建的,但是编译的时候有一个错误,请问这个是为什么?还有想问一下ATC Device怎么添加,总的文件夹在哪里找,例如如果我第一版程序没有I2C,第二版本有了,我不会又要重新新建一个工程才能加进去吧?C:\Users\RongYao\Desktop\4.jpg  C:\Users\RongYao\Desktop\1.jpg

网友A:
图片看不到
安装了我们的驱动包后,在keil路径下能找到我们的包路径:
C:\Keil_v5\ARM\PACK\AutoChips
这里面有我们7801和7811的驱动安装包
点进到具体的版本里面,驱动代码主要在ATC_Driver和Device这两个文件夹下,一个是外设的驱动代码,一个是设备启动以及系统相关代码。

导入驱动有两种方式。
一,你可以手动把这些代码copy到你的工程中去,然后手动导入并添加头文件路径。

二,通过Run-time enviroment 窗口,在里面勾选我们的驱动模块,也可以将对应的模块导入。

内核相关的头文件都建议从Run-Time enviroment 中勾选core导入。

网友A:
你用的keil版本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keil版本是多少?

5.33的版本。ATC device找到了,是我安装的时候把地址改了;C:\Users\RongYao\Desktop\9.png

网友B:
新建工程的时候,注意这个位置,是不是选了版本6的编译器,是的话,需要改到版本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建工程的时候,注意这个位置,是不是选了版本6的编译器,是的话,需要改到版本5的
...

嗯嗯, 我看了一下是选了6,但是改成5不对;然后我重新建了一个新工程,选择了5,但是还是有错误,我没有选择DMA;

网友C:
错误提示找不到ac78xx_dma.h文件,工程中并没有把dma的库文件加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错误提示找不到ac78xx_dma.h文件,工程中并没有把dma的库文件加进来

是的  ,我奇怪的是  我没有勾选DMA的ATC device;为什么会提示我需要添加DMA的.h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