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手机如何屏蔽某个开放WIFI不让其出现在列表里?

楼主(2021-04-28):
小区里不知哪个好心人弄了个WIFI没有设置密码,又不知道这个WIFI具体在哪个位置,小孩老是自己连接上去,不好控制其上网时间。登录该WIFI管理界面是水星的路由器,有设密码登录不进去。有啥方法可以在小孩的手机上设置禁止这个WIFI信号出现在扫描列表里不让其再找到?

网友A:
没有用,小家伙会有 无数的 办法 找到新的 wifi 资源的... ...
   只能采取 诱导的办法,多培养点 他的 爱好,让他 没有太多时间 玩手机、电脑。

tyw
有道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没准会培养出一个坡姐高手小黑客来,哈哈

网友B:
玩就玩呗,不耽误学习就行

网友C:
你家小孩多大了?关键还是要家长正确引到才行啊,你这招没有用的,哈哈哈。

网友D:
这个不同手机会有不同,去wifi的高级设置项里观察,一般关闭wifi扫描即可,具体多试试吧,不同手机差别会很大。

@lf626384 :那就是另外的问题了,跟楼主贴的疑问无关。
就算关了,我估计小孩比他会玩。很快就能改回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