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求问CH579M芯片RTC定时模式该如何配置

楼主(2021-04-28):
如何配置RTC使其按一定周期进入中断

@SwaveYu :关于定时唤醒,睡眠模式的时钟在哪怎么配置的代码,可以发一下吗?跪求
@WCHTech2 :那用到蓝牙库怎么使用rtc定时唤醒
@SwaveYu :您好,如果用到蓝牙的功能,建议不要直接控制RTC相关的寄存器,如RTC的中断使能和开关,因为蓝牙库的运行需要使用RTC的触发中断。 如果不用蓝牙库,可以参考手册使用即可。
在踩了一天坑后,终于实现配置RTC按一定周期进入中断了。 首先说下坑,RTC中断模式有两种进入方式,定时和触发。而默认状态下,两种模式都开启。所以在只使用定时模式的时候需要先把触发模式禁用,否则会一直在RTC中断服务函数中。另外睡眠模式下RTC计数32K低频时钟来源得是内部的,如果之前设为外部来源会导致进入睡眠模式后无法被定时唤醒。

网友A:
我也好奇,库的例程很节省,不敢写多一些。RTC的例子还在蓝牙里面,现在人工这么少吗。
而且我查了一遍官网,没有找到下载器相关的页面。

楼主:
   主要代码如下:
/************************* RTC初始化 **************************/
    RTC_TMRFunCfg( Period_1_S );    /* 配置RTC定时周期 */
    RTC_ModeFunDisable( RTC_TRIG_MODE );    /* 禁用RTC触发模式 */

    NVIC_EnableIRQ( RTC_IRQn );    /* 使能外部中断 */
    PWR_PeriphWakeUpCfg( ENABLE, RB_SLP_RTC_WAKE );    /* 睡眠唤醒源配置RTC 为唤醒源 */
/************************* 清除RTC定时中断标志状态 **************************/
void RTC_IRQHandler(void)
{
    R8_RTC_FLAG_CTRL =(RB_RTC_TMR_CLR);
}

网友B:
这个多参考一下官方例程

网友C:
这个需要多看看官方的例程才可以的,没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