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什么是三相整流桥?ASEMI三相整流桥电路图和实物图

楼主(2021-04-28):
编辑-Z
什么是三相整流桥?ASEMI三相整流桥电路图和实物图是怎样的呢?三相整流桥是通过将多个整流管密封在壳体中而形成的完整整流电路。当功率进一步增加或由于其他原因需要多相整流时,提出了三相整流电路。三相整流桥分为三相整流全桥和三相整流半桥。选择整流桥时,要考虑整流电路和工作电压。需要高输出电压的整流电路需要配备电容器,不需要高输出电压的整流电路可装也可以不装电容器。

什么是三相全波整流桥
全桥是将连接的桥式整流电路的6个整流二极管(和一个电容器)封装在一起,形成一个桥式全波整流电路。三相全波整流桥不需要输入电源的零线(中性线)。整流桥堆通常用于全波整流电路中。全桥由6个整流二极管组成,它们以桥式全波整流电路的形式连接,并整体封装而成的。

什么是三相半波整流桥
半桥是将三个连接的整流二极管(和一个电容器)封装在一起,形成一个桥半波整流电路。
三相半波整流桥必须输入到电源的零线(中性线)。

ASEMI三相整流桥电路图和实物图
其电路图绘制方法是:三个电路并联连接,每个电路中的两个芯片串联连接,旁路连接在两个芯片之间作为三相三端子输入,三组电路的统一输出端子等电位连接作为三相整流桥的正极,三组电路统一输入端子等电位连接是三相整流桥的负极。具体电路如下图所示:

以上是关于什么是三相整流桥?ASEMI三相整流桥电路图和实物图的介绍。台湾的ASEMI品牌在整流桥领域已有12年的专业经验,供应全系列高品质,高性能的整流桥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