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ADC配置问题

楼主(2021-04-28):
请教下samv71Q21b 在Atmel start 里边ADC怎么配置

网友A:
不知道你的具体问题是什么?
START上面是有一些例程用到了ADC的,也可以拉下来参考下。
在主页面选择浏览例程,搜索ADC相关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具体问题是什么?
START上面是有一些例程用到了ADC的,也可以拉下来参考下。
在主页面选择浏览 ...

如图片中我要把PE5配成ADC输入通道,下边图片中选项我怎么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