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5KVA/50KV工频耐压试验装置介绍

楼主(2021-04-28):
  5KVA/50KV工频耐压试验装置用于对各种电器、电气设备、绝缘材料等进行规定电压下的绝缘强度试验,考核产品的绝缘水平,发现被试品的绝缘缺陷,衡量承受过电压的能力。是供电企业、大型工厂、冶金、发电厂、铁路等需要电力维修部门的必备设备。5KVA/50KV工频耐压试验装置广泛应用于电工制造部门、电力运行部门、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工频耐压试验装置分为一体式装置(30kV以下)和分体式装置两类。控制箱(台)是由接触式调压器(50kVA以上为电动柱式调压器)及其控制、保护、测量、信号电路组成。它是通过接入220V或380V工频电源,调节调压器(即试验变压器的输入电压),接入高压试验变压器的初级绕组,根据电磁感应原理,以获得所需要的试验高压电压值。按试验规程,各种大型电力变压器、电力电缆、汽轮及水轮发电机及其它容性设备都必须严格定期进行交流耐压试验。
  5KVA/50KV高压试验变压器:
  容量:5KVA
  输入电压:AC200V 50Hz
  输入电流:25A
  输出电压:AC:50KV DC:70KV
  输出电流:AC:100mA DC:100mA
  5KVA控制箱:
  容量:5KVA
  输入电压:AC220V 50Hz
  输入电流:23A
  输出电压:0~250V
  输出电流:0~25A
  油浸式试验变压器适用于电力系统对各种高压电气设备及绝缘材料进行工频或直流高压下的绝缘强度试验,油浸式试验变压器容量为3kVA~300kVA,可根据客户需求定制。
  油浸式试验变压器具有体积小、重量轻、结构紧凑、功能全、通用性强和使用简单、方便等特点
  并广泛适用于电力系统、工矿企业、科研部门、发电检修部门等对各种高压电气设备、电器元件、绝缘材料进行工频或直流高压下的绝缘强度试验
  该直流高压发生器是高压预防性试验中不可少的重要专业设备。
  功能
  1、油浸式试验变压器选材优良,质量可靠,年稳定性好
  2、电压裕度大,电晕声小,局放小
  3、油浸式试验变压器采用新式绝缘材料,体积小,重量轻验
  1、工频耐压试验装置做工频耐压试验前,先接好连接线后接电源,接通电源后,红色零位指示灯亮,按一下启动按钮,绿色指示灯亮,表示试验变压器已接通控制电源,按下升压按钮开始自动升压升到您所需额定试验电压后,按一下停止按钮,高压、低压输出停止,然后切断电源线,试验完毕。
  一、概述
  试验变压器又称升压器,本系列产品具有体积小、重量轻、结构紧凑、功能齐全、使用方便等特点。适用于电力、工矿、科研等部门,对各种高压电气设备、电气元件、绝缘材料进行工频耐压试验和直流泄漏试验,是高压试验中必不可少的仪器。
  二、结构
  工频耐压试验装置铁芯为单框式。线圈采用同芯圆筒多层塔式结构,初级低压绕组绕在铁芯上,次级高压绕组绕在低压绕组外侧,这种同轴布置减少了绕组间的藕合损耗。产品的外壳制成与器芯配合较佳的八角形结构,整体外型美观大方,变压器10KVA以上装有可移动的尼龙轮。
  三、原理
  工频耐压试验装置为单相变压器,单台工频耐压试验装置的工作过程,用交流220V(10KVA以上为400V)电压接入电源控制箱(台),经电源控制箱(台)内自藕调压器,调节0~200V或0-400V电压至试验变压器的初级绕组,根据电磁感应原理,在试验变压器高压绕组可获得试验所需的高电压。。
  四、交直流两用工频耐压试验装置做直流耐压和泄漏试验使用接线。
  由于是交直流两用工频耐压试验装置,应把高压硅堆短路杆从套管中抽出,使试验变压器为直流输出状态。做直流泄漏试验前,先根据泄漏试验中输出端断路电流不超过高压硅堆的大整流为宜,选择好限流电阻(水电阻)的阻值,再根据被试品对直流高压波形的要求选择好高压滤波电容的电容值。为了提高对被试品施加电压的测量精度,应在高压侧接入FRC阻容分压器来测量电压。
  五、注意事项
  1)、试验人员应做好责任分工,设定好试验现场的安全距离,仔细检查好被试品及试验变压器的接地情况,并设有专人监护安全及观察被试品状态工作。
  2)、被试品主要部位应清除干净,保持干燥,以免损坏被试品和带来试验数值的误差。
  3)、对大型设备的试验,一般都应先进行试验变压器的空升试验,即不接试品时升压至试验电压。
  4)、做耐压试验时升压速度不能过快,并防止突然加压,例如调压器不在零位的突然合闸,也不能突然断电,一般应在调压器降至零位时分闸。
  5)、在升压或耐压试验过程中,如发现下列不正常情况,电压、电流表指针摆动很大,被试品发出不正常响声,发现绝缘有烧焦或冒烟现象,应立即降压,切断电源,停止试验并查明原因。
  6)、使用本产品做高压试验时,除熟悉本说明书外,还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标准和操作规程。
  5KVA/50KV工频耐压试验装置是根据DL/T848.2-2004行业标准而设计的,全套装置由高压试验变压器和TC/XC控制箱(台)组成,其中TC/XC控制箱(台)由调压器、测量、控制及保护等部分组成的一体化装置。适用于电力系统、工矿企业、科研部门等对各种高压电气设备、电器元件、绝缘材料进行工频高压下的绝缘强度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