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信号的测试主要有哪些项目?

楼主(2021-04-28):
蓝牙信号的测试主要有哪些项目?频率偏移?误码率?丢包率?发射功率?还有什么参数需要测试验证?用什么仪器更合适?听说一台专门的蓝牙测试仪器几百万一台?

楼主:
没人知道的嘛

网友A:
最基本的仪器:网络分析仪,测试S参数
专业的厂商自己会有暗室,测试发射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基本的仪器:网络分析仪,测试S参数
专业的厂商自己会有暗室,测试发射接收 ...

比如测试信号强度和接收灵敏度的话  用什么仪器

网友B(2021-05-28):
看需求, 你是芯片公司, dtm测试仪器绝对要买,除非你不做收发器,买人家的,,即便这样一般也要买个,
如果你是产线,或者一般研发公司,,搞个频谱仪,测测功率,频偏就好了,现在应该没用哪个公司的ble方案,功率很好了,ble灵敏度差很多吧.
如果你是个人开发者,我想单干的人有的是野路子.

检测空的肥皂盒, x光可以,,电风扇也不是不行.

网友C:
网络分析仪、频谱分析仪、还有射频辐射、射频干扰等这一套电磁兼容的设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