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陷波电路这两地方为什么采用并联

楼主(2021-04-28):
求大神告诉我这个陷波电路这两地方为什么采用并联啊,是为了滤波吗?

网友A:
2个并联估计是凑数用的

楼主:
谢谢,T叔的资料支持!

网友B:
这里电阻并联是为了取得合适的阻值并归一化元件参数便于管理。电容并联除了凑合适的容量外和参数归一外,还可以降低寄生参数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电阻并联是为了取得合适的阻值并归一化元件参数便于管理。电容并联除了凑合适的容量外和参数归一外,还 ...

多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