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基于华芯微特SWM181CBT6单片机的DMX512的接收开发

楼主(2021-04-29):
#申请原创#
基于华芯微特SWM181CBT6单片机的DMX512的接收开发

某舞台灯光资深工程师说我推广的华芯微特的32位单片机SWM181CBT6不支持DMX512的协议,我偏偏不信这个邪,只好找出板子重操旧业调试起来。发现只用FIFO的阈值中断与线路空闲中断就搞定了。源代码:

代码:
#include "main.h"

#define DMX_BUFF_MAX                520

__align(4) uint8_t  dmx_buf[DMX_BUFF_MAX];
uint32_t dmx_length=0;
uint8_t  dmx_active=0;
__align(4) uint8_t  uart_buf[DMX_BUFF_MAX];
uint32_t dmx_index=0;

uint32_t dmx_getbuf(uint8_t *buf){while(!dmx_active){;} memcpy(buf,dmx_buf,dmx_length);dmx_active=0;return dmx_length;}

void DMXInit(void)
{
        UART_InitStructure UART_initStruct;

        PORT_Init(PORTA, PIN0, FUNMUX_UART0_RXD, 1);        //GPIOA.0配置为UART0输入引脚
        PORT_Init(PORTA, PIN1, FUNMUX_UART0_TXD, 0);        //GPIOA.1配置为UART0输出引脚

        UART_initStruct.Baudrate                 = 250000;
        UART_initStruct.DataBits                = UART_DATA_9BIT;        //数据位位数,可取值UART_DATA_8BIT、UART_DATA_9BIT
        UART_initStruc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奇偶校验位,可取值UART_PARITY_NONE、UART_PARITY_ODD、UART_PARITY_EVEN、UART_PARITY_ONE、UART_PARITY_ZERO
        UART_initStruct.StopBits                = UART_STOP_1BIT;        //停止位位数,可取值UART_STOP_1BIT、UART_STOP_2BIT
        UART_initStruct.TXThreshold         = 0;                //取值0--7
        UART_initStruct.TXThresholdIEn         = 0;                //当TX FIFO中数据个数 <= TXThreshold时触发中断
        UART_initStruct.RXThreshold         = 7;                //取值0--7
        UART_initStruct.RXThresholdIEn         = 1;                //当RX FIFO中数据个数 >= RXThreshold时触发中断
        UART_initStruct.TimeoutTime         = 2;                //超时时长 = TimeoutTime/(Baudrate/10) 秒 = 2/25000 = 80uS
        UART_initStruct.TimeoutIEn                = 1;                //超时中断,超过 TimeoutTime/(Baudrate/10) 秒没有在RX线上接收到数据时触发中断

        UART_Init(UART0, &UART_initStruct);
        UART_Open(UART0);
        IRQ_Connect(IRQ16_31_UART0, IRQ18_IRQ, 0);
}

void IRQ18_Handler(void)
{
        uint32_t tmp;
        if(UART_INTRXThresholdStat(UART0))//阈值中断
        {
                for(uint16_t i=0;i<6;i++)                                                                //读取6个字节,留1个给超时中断再读,否则缓冲空了产生不了超时中断
        {
                        if(UART_ReadByte(UART0, &tmp) == 0)
                        {
                                if(dmx_index>=DMX_BUFF_MAX){dmx_index=0;}        //防止缓冲溢出重新把接收指针指向缓冲开始
                                if(tmp<0x100){dmx_index=0;}                                        //收到StartCode把接收指针指向缓冲开始
                                uart_buf[dmx_index++] = tmp&0xff;                         //读取字符
                        }
                        else{dmx_index=0;}                                                                //字符出错丢弃后重新把接收指针指向缓冲开始
        }
        }else
        if(UART_INTTimeoutStat(UART0)) //超时中断
        {
                while(UART_IsRXFIFOEmpty(UART0) == 0)
                {
                        if(UART_ReadByte(UART0, &tmp) == 0)
                        {
                                if(dmx_index>=DMX_BUFF_MAX){dmx_index=0;}        //防止缓冲溢出重新把接收指针指向缓冲开始
                                if(tmp<0x100){dmx_index=0;}                                        //收到StartCode把接收指针指向缓冲开始
                                uart_buf[dmx_index++] = tmp&0xff;                         //读取字符
                        }
                        else{dmx_index=0;}                                                                //字符出错丢弃后重新把接收指针指向缓冲开始
                }
                memcpy(dmx_buf, uart_buf, dmx_index);                                //超时了,就是数据包结束了,取走全部数据
                dmx_length=dmx_index;dmx_index=0;dmx_active=1;                //取走接收数据长度并重新把接收指针指向缓冲开始,表明数据有效
                printf("L=%d\n\r",dmx_length);
                for(int i=0;i<11;i++){printf("%d ",dmx_buf);}
        }
        else
        {
                //printf("EEE%x\n\r",UART0->CTRL);
        }
}

网友A(2021-07-01):
用的19s,dmx512 不常规的协议 mab 5us,识别不了 丢字节~

网友A:
标准程序是没问题~ break处理 底层的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