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AT32F413关机过程中重启

楼主:
AT32F413控制管脚控制开关机,当关机时通过管脚控制MOS管关闭电源,关机过程中发现单片机重启了。
想问一下AT32F413是不是有低电压保护?怎么关闭这个功能

楼主(2021-04-29):
关机流程是,控制系统供电的gpio拉低,然后在while(1)中喂狗。正常是当电容的电被耗光后,就完成关机了。现在的情况是,当电容的打压降低后,mcu就复位了

楼主:
用的是雅特力的标准库,不是移植stm32的

网友A:
楼主的 MCU 受到了 关机时的电压跌落干扰。

正常的 MCU IO 关机电路:  VCC 到 MCU Vcc Pin 需要 串联一粒二极管,并联一粒延时电容(一定要尽量靠近 MCU 的 电源、地 引脚),这样在 关机后,MCU 不会立刻检测到电压跌落之类的 "关机" 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 MCU 受到了 关机时的电压跌落干扰。

正常的 MCU IO 关机电路:  VCC 到 MCU Vcc Pin 需要 串联一粒 ...

之前用的是STM32F103的单片机,工作是正常的,现在换成pin to pin的AT32F413就出问题了,
能从软件配置里面修改这个问题吗?
这是我的开关机电路,复位电路是有0.1uf的电容的

开关机电路

开关机电路

网友B:
MCU复位后先读KEY_DET,判断按键SW1有没有被按下,有按下才KEY_EN=1接管SW1;没有就KEY_EN=0,等死。
因此欠压复位时会执行KEY_EN=0,等死。

楼主(点评):
这样不行,开关机都是同一个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