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非常适合小值电阻箱的开关推荐

楼主(2021-04-29):
最近开始折腾小值电阻箱,出于波段开关导通电阻的考虑,商业成品中非常适合的是电焊机分头开关。电流15A厂家也提供,拆除定位,变成360°无限旋转的开关。所以买了一个一层,二层,三层,各买了一个。
用于小值电阻和大容量电解电容以及可变电感(与电阻类似)
经厂家拆除定位,原来11档,变成11+1空档,12档的开关。
现在到货,发现手感很硬。

二进制电阻箱和二进制电容箱,经调试,非常适合基于二分查找的电路调试。在进行微调时,有点反人类。
钮子开关导通电阻稍大,适合rc电路的调试,体积稍大。改进方案。
经实践,调试用的电容箱和电阻箱,应多考虑频率特性,对于容量的精度可以稍差。开关电源中一般都是RC成对使用。无需考虑开关的导通电阻特性。
决定采用贴片元器件+拨码开关。

目前初步焊了一个,手感还行。拨码开关是从时间继电器拆下,这种比较小,不适合焊接贴片元件。

网友A:
自己做的,人穷烦恼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的,人穷烦恼多。

你这个等级高,几个电阻估计值我一堆了。我这个要求不高,就是给电流模式开关电源取样电阻用的,通大电流的。按永久设施设计的。看你有这种东西,我准备入手bz3单值电阻,如何?

楼主:
从知网搜的免费文献,电子报
这个8档不对

这个改进意见也是错的

楼主:
大容量电解电容,双刀11档0-9方案,采用1,2,3,6。目前没找到0-10的双刀4电容方法。

网友B:
我自己做的电阻箱,用的开关是10选1,8A,接触电阻20~30毫欧,4个开关,x1,x10,x100,x1000,电阻都是5W的金属膜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做的电阻箱,用的开关是10选1,8A,接触电阻20~30毫欧,4个开关,x1,x10,x100,x1000,电阻都是5W的金 ...

你用的啥开关,我的开关电焊机用的,额定15a,最大1千安,15到17元。那种kcx波段开关不能用于功率电路调试。对导通电阻不考虑的电容电阻,我买了40个拨字开关,按king5555说的多做几个,电容赌的太多了,准备多做几个。可变电阻,无脑串,贴片电阻公司有
现在准备做:小值可变采样电阻(连续可调的瓷盘,正在路上),可变功率电感 (用于正激开关电源调试)可变电解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用的啥开关,我的开关电焊机用的,额定15a,最大1千安,15到17元。那种kcx波段开关不能用于功率电路调 ...

一种十档旋转开关。E:\未命名.jpg

网友B:
这个论坛,我一直搞不懂怎么贴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