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硬件SPI0问题

楼主(2021-04-29):
关于硬件SPI0,参考代码用的是PE口,因为我PE口有其它用处,我改成了PB口,也是在SPI0里面的口,但按照下面的修改IO口,读出来的状态有问题,不是ID读出来有问题,就是Verify读出的数据有问题,请问除了配这个IO口外,其它地方还要修改吗?
谢谢。

改IO口

改IO口

网友A:
打开SPI CLOCK的schmitt trigger功能,看是否有改善。
如果没有的话,降下spi clock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SPI CLOCK的schmitt trigger功能,看是否有改善。
如果没有的话,降下spi clock的速度 ...

请问下,SPI clock 施密特触发器功能是怎么应用用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