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超简单开发一个STM32手机APP远程控制应用

楼主(2021-04-29):
使用 STM32L476RG 和 ESP8266 串口 WIFI 模块搭建了一个简单的手机 APP 监控应用,
能够通过手机 APP 控制板载绿色 LED 的亮灭以及在手机显示 STM32 芯片的温度,云服务器
采用第三方免费的机智云。

楼主:
1. 硬件准备
ESP8266-12F 串口 WIFI 模块一个,需要烧录 GAgent 固件,教程参考机智云开发者社
区;

楼主:
Nucleo-64板卡,我这里使用的是 Nucleo-L476RG,板载一颗Cortex-M4 内核的单片机;

楼主:
2. 接线图如下,这里使用串口 1,也可以使用其他串口;

楼主:
3. 在机智云开发者中心使用工具自动生成代码;

楼主:
4. 用户逻辑代码填充
在用户接口处添加自己的代码:关灯和开灯,上报芯片温度,芯片温度测量采用了 ADC
内部的温度通道;

网友A:
wifi作为热点吗

网友B:
app是什么呢

网友C:
用的是云平台吗

网友D:
有源代码吗

网友E:
ESP8266 串口 WIFI 模块

网友F:
怎么通信的呢

网友G:
这个板子是串口的吧

网友H:
必须使用机智云吗

网友D:
没有工程文件吗

网友C:
云平台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B:
是安卓开发的吗

网友A:
esp8266怎么配置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1. 硬件准备
ESP8266-12F 串口 WIFI 模块一个,需要烧录 GAgent 固件,教程参考机智云开发者社
区; ...

GAgent 固件跟普通固件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F:
是用的AT指令吗

网友J:
可以使用阿里云通信的

网友H:
可以直接wifi控制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可以直接wifi控制吗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