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单节锂电池稳压到3.3V的芯片

楼主(2021-04-29):
设备单节锂电池供电,锂电池电压区间3.0-4.2V,单片机和外设均工作于3.3V,有没有将单节电池电压区间,稳定到3.3V输出的片子,500mA最大工作电流就够。最好是DC/DC的,LDO有点浪费效率。

网友A:
锂电池平均3.8V的放电平台,想输出3.3V,压价仅0.5V,还是建议LDO,平均效率86.8%,不会比DC-DC低,如果是你的设备静态的机会较多(譬如为万能表供电),DC-DC的静态电流也不小,且线性稳压的输出电压没有波纹的烦恼。

只有在压降较大的场合,DC-DC的效率优势才能显现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平均3.8V的放电平台,想输出3.3V,压价仅0.5V,还是建议LDO,平均效率86.8%,不会比DC-DC低,如果是 ...

谢谢您,我找个低压差的LDO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我找个低压差的LDO

你可以看看ZCC8801,有500mA的品种,压差需要50mV,静态工作电流85μA。其它比较好找的300mA的居多,如:ME6206、RT9193、SG2002等。

楼主:
找到了一款SSP7603P33PR,国产的,0.17V压降

网友B:
电流不大还是用LDO比较方便,用DCDC需要升降压型的,价格很高。

网友B:
当然,用LDO在输入低于3.3V+LDO最小压差后,LDO将失去稳压特性,成为简单的跟随输出,是否准许,需要看你的具体应用要求。

网友C:
锂电池一般不会放点到3.0V吧

网友D:
单片机和外设的供电范围一般都会在2.5V-3.6V之间吧,像你说的这种最低3.3V,很少有吧。

网友E:
如果电池容量充足: 还是找个 非同步整流的 升压DCDC,改成 SEPIC 模式的 升降压模式好一点。或者找个 支持 SEPIC 的 DCDC(其实所有非同步升压 DCDC 都支持 -- 电感量增大一点点就Ok)。 比较便宜。

3.3V 输出 看看能不能 降低到 3.0V 。否则有容量限制,一定要用LDO方案时,买到 放电平台 3.6~3.7V 的三元锂电池 还好说一点,如果商家给的是 磷酸铁锂的,它的放电平台约 3.2V,就麻烦了。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指点,我现在犹豫,控制板工作在3.3V,还是3.0V。所有元件中,有个液晶屏最低电压2.8V,其它都是宽压的1.8V起。
如果工作在3.3V,如果照 chunyang老兄所言,低于3.3V+dropout 电压,后LDO是跟随输出,可以持续工作到压降2.8V。
如果工作在3.0V,那么从4.2V开始的压降有点大了,浪费能量。
还是降压到3.3V比较好,对吧?

网友F:
常用XC6206或是XC6209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HL7130和HT7033A-3也不错!

网友G:
要求不高,上个3.3V的稳压管如何

网友E: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指点,我现在犹豫,控制板工作在3.3V,还是3.0V。所有元件中,有个液晶屏最低电压2.8V,其它都 ...

   看样子,似乎 一楼 的 500mA 这个数字太多了。 应该重新 估算一下最大负载电流。

   液晶屏 是 2.8V,其它 可以低到 1.8V,建议双电源,LCD 用一个 2.8 ~ 3.0V LDO,其它用 2.5V 或者 2.7V LDO,这一点点压差不影响数字信号的正常传递。 这样数字部分每个 LDO 的最大电流参数变低,可选择的余地就大了。

  就算真有最大 500mA,估计 大多是 不需要稳压的 大电流负载 (测量电池电压,PWM调节负载试试?)。

网友H:
我都是用的 LDO 哦

网友I: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一般不会放点到3.0V吧

如果没有保护会放电到2V以下

楼主:
锂电池加了个保护板,有过充,过放(2.5V),过流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样子,似乎 一楼 的 500mA 这个数字太多了。 应该重新 估算一下最大负载电流。

   液晶屏 是 2.8V ...

电池电池3.0V以下电量已经很少了,那样做LDO的压差会很大,转换效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