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仿真设置静态工作点的注意事项

楼主(2021-04-29):
在使用SPICE软件仿真电路模型时,有一个设置需要注意:静态工作点。此静态工作点,是仿真意义下的静态工作点。

1.首先看一下在哪里设置。
LTspice中的设置:

Pspice for TI的设置:

二者含义是一样的。

2.以LTspice为例,若不勾选skip initial operating point solution,那么软件在仿真之前,会计算电路“稳定”或强制指定时的静态工作点,以此作为仿真起始数据点。例如:

软件在仿真前,计算出上图电路“稳定”时电容电压为电源电压1V,故仿真开始时,电容电压直接从1V开始计算。
若已提前设置电容初始电压为0.1V,那么软件强制指定电容初始电压为0.1V,以此作为静态工作点,仿真开始时,电容电压直接从0.1V开始计算,如下图所示:

若勾选skip initial operating point solution,那么软件在仿真之前,强制将静态工作点设置为0,所有的量从0开始,例如电容初始电压为0V。即使设置电容初始电压为0.1V,在仿真0时刻,电容初始电压不是0.1V,而是0V,接着立即升至0.1V,如下图所示波形图0时刻的上升垂线段。

总结:
勾选skip initial operating point solution,软件在仿真之前,使静态工作点为零,仿真0时刻,所有的量为零。
不勾选skip initial operating point solution,软件在仿真之前,使静态工作点为电路“稳定”时的数值或强制指定的数值(例如指定电容初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