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面教材——“bug”

楼主(2021-04-29):
关于噪声因数的定义,有严重的bug

1,如果基于信噪比的定义,很容易推导出来噪声系数F反比于信号源电阻Rs,也就是说,只需要在信号源上并联或者串联电阻,就能减小噪声系数(但是系统的总噪声居然是增大的),这个就是学术上著名的“噪声指数谬论”!

2,原因同上,如果测量时使用纯电抗源,那么信号源噪声为零,噪声指数趋于无穷大,毫无意义了。

3,如果待测电路和信号源的等效噪声温度悬殊不大,或者说待测电路的噪声很小,那么此时测量结果误差较大,所以常用的Y因子等方法测量结果不可靠,因为x/(Y-1)的分母当Y约等于1时,计算误差太大了。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3125954-1-1.html

楼主:
附加说明:

电路噪声理论及其技术的应用(6)——放大器噪声系数
https://bbs.21ic.com/icview-3125640-1-1.html

电路噪声理论及其技术的应用(9)——噪声匹配
https://bbs.21ic.com/icview-3127802-1-1.html

电路噪声理论及其技术的应用范例(1)——变压器匹配
https://bbs.21ic.com/icview-3127842-1-1.html

电路噪声理论及其技术的应用(10)——等效噪声温度
https://bbs.21ic.com/icview-3128674-1-1.html

电路噪声理论及其技术的应用范例(2)——放大器等效噪声温度的测量
https://bbs.21ic.com/icview-3129174-1-1.html

网友A:
大师擅长的手法,就是【无声】的控诉。

我的帖子到底是哪错了,为何错了,死活不吭声,一言不发,就是把你的话和地址,复制粘贴一遍。

这种哑巴体裁,我看着都憋的慌。大师要是心里确实难受,可以嚎啕大哭一场,把情绪发泄出来,这样憋久了我怕你审脏给憋坏了。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312921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