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怎样通过LM358控制继电器

楼主(2021-04-29):
(无正文)

网友A:
单片机的ADC功能测量电压,引脚接MOS管控制继电器线圈。

网友B:
找个带AD的MCU,把电压输入到ADC管脚通过程序检测电压到3.1时通过管脚控制三极管或MOS管实现开关继电器

网友C:
拿另外一个运放做个迟滞比较器就好了
多简单
迟滞比较器输出给三极管控制继电器
OK

网友D:
要什么 程序。    买个现成的 温控器 吧。  十几块就买得到,四五十块钱的就已经很好了。 进口的正牌价 也不会超过 两百块钱。

网友E:
可以在线性放大电路后面接一级比较器,过限反转来判断,或者直接用ADC读取电压,软件门限比较。程序跟MCU的型号有关,跟电路也有关,这个只能你自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