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怎么连多个I2C或SPI器件?

楼主(2021-04-29):
怎么连多个I2C或SPI器件?
想用F103连多个传感器,通信方式IIC 或 SPI,但单片机只有一个接口,而传感器的地址是相同的(传感器地址是厂家做死的),我不能把它们串在一起。
我想用多路开关切换,可以吗?
要不就是自己在其它引脚上实现IIC  SPI,可能会麻烦些。
大家有何高见?多谢!

网友A:
I2C有多路切换芯片,切换芯片本身也是个I2C设备;SPI就好办了吧,一般都有片选,用片选控制选中哪个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有多路切换芯片,切换芯片本身也是个I2C设备;SPI就好办了吧,一般都有片选,用片选控制选中哪个就可以 ...

请问非要用专门的 I2C 切换芯片吗?如果频率不高于100K,用普通的多路开行吗?就比如 74 系列的。

网友B:
可以用扩展芯片啊

网友C:
用IO口模拟,或者用IO扩展芯片也行。

网友:
增加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