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复位芯片冲突?

楼主(2021-04-29):
一量产品, 复位芯片用的是NCP803SN438  ,cpu是C8051F410;生产10年,都相安无事,这个批次突然出现问题:        故障现象:
                  上电后,NCP803不断发出复位信号,cpu一直被复位。
     测试情况:
                   1、测量803电源管脚,波形干净,不至于因为纹波,杂波的原因导致复位,
                   2、断开803复位输出管脚和CPU复位管脚的连接后,CPU上电正常,803复位输出管脚也正常,无复位信号出现
                   3、一旦再连接上,复位线路上就会出现复位信号,导致CPU不断进行复位,无法正常工作!
                   4、更换在别的电路板上测试正常的803,在803芯片刚焊接上还热乎的时候,一般没事,但等冷却后,情况依旧。                   5、调整NCP803复位输出脚和CPU复位脚之间的电阻Rs(原值200Ω),直接连接(阻值为0)不正常,改20k电阻后正常启动,
                   6、为了确定此时是CPU复位管脚起作用还是803复位脚输出的复位信号,在Rs两边分不同时刻增加对地电阻,通过分压方式,确定了在不断复位的情况下,是由NCP803引起的。
                   7、此803复位芯片换到老的电路板上,又工作正常。                   8、新情况  803和CPU更换后也是这个情况,
                   9、另外,新出现连续多次复位后,还可能恢复正常,不再复位的情况,803电源入口一直很干净。

      求各位高手支招,谁遇到过这种情况?还请不吝赐教!!!

@tyw :对地阻值略有不同,差300-400欧姆
@tyw :PCB板子焊盘没问题,对各个器件的焊盘都量了
tyw
量下pcb板上焊盘是否有短路

网友A:
我不清楚,坐等高手给你解答

网友B:
如果在别的板子上正常的复位芯片换到故障板上依然重现故障,先确定MCU是否相同,如相同则查PCB,不同则重点查MCU。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在别的板子上正常的复位芯片换到故障板上依然重现故障,先确定MCU是否相同,如相同则查PCB,不同则重点 ...

CPU和803都换过,目前重点考虑 的是PCB板子问题,但现在无法确定故障点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另外,现在还出现一个新情况,有时多复位几次以后,它又突然不复位了,进入正常运行状态。复位芯片的电源入口很干净,复位多次后进入正常运行状态时的电源入口也没看出和之前的区别来,就这么突然恢复正常了!

这种情况更应仔细查PCB及焊接,包括助焊剂残留的影响。

网友C:
我觉得重点查处理器,判断是处理器内部满足复位条件了

网友D:
个人感觉是单片机本身的问题大点,或是单片机外围器件有问题.

网友E:
410支持OCD,挂仿真器看复位寄存器复位标志。

网友E:
410是低电平复位。
看你的波形,大部分时间都是处于复位状态,复位完一工作又马上复位。
看5V供电波形并没有达到5V,与复位IC复位点比较接近,考虑把供电抬高看看。

网友F:

5、调整NCP803复位输出脚和CPU复位脚之间的电阻Rs(原值200Ω),直接连接(阻值为0)不正常,改20k电阻后正常启动,

我的一直用2K电阻  工作正常  直连不行

网友G:
你上拉电阻多少?

网友H:
C8051F系列的芯片内部狗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出问题

网友I:
把单片机内部程序删除,看看是否复位,先排除软件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最后发现和803及CPU无关,DC-DC的一个支路供电输出有问题导致的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