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3]
AT32F413RCT7的串口iap升级问题

楼主(2021-04-29):
同样的程序,同样的mcu型号。有一片一升级就死,必须flash全部擦除之后,重新烧录才可以正常用,但还是不能iap升级。  其他的又都正常, 说明程序应该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那一片mcu是flash坏了吗?

网友A:
可以debug一下,看程序死在哪里吗?

网友A:
看是不是有可能这款芯片的flash 某个sector erase时间超过了典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不是有可能这款芯片的flash 某个sector erase时间超过了典型值。

都是用的库函数, 需要改哪里可以避免这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不是有可能这款芯片的flash 某个sector erase时间超过了典型值。

我是在app1段,通过串口传输,将升级的bin文件写到flash的app2段。 写完后,复位进入到iap,再将app1段擦除,复制app2段到app1段。

网友B:
413RC默认ram是32K,需要设置一下才能用到64K,你的程序是不是用的超过32K了啊。可以在IAP程序里面设置,我就是这样做的。
void RunApp(void)
{

        unsigned int lTemp;
        lTemp = *(unsigned int *)(0x1FFFF810);
        if((lTemp & 0x00000003) == 0x03)
        {
                MCU_Init();
                FLASH_Unlock();
                FLASH_EraseOptionBytes();
                FLASH_ProgramOptionByteData(0x1FFFF810,SRAM_64K);
                FLASH_Lock();
        }
        lJumpAddress = *(vu32*) (APPLICATIONADDRESS + 4);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lJumpAddress;
        Jump_To_Application();
}

楼主:
引用 网友B:
413RC默认ram是32K,需要设置一下才能用到64K,你的程序是不是用的超过32K了啊。可以在IAP程序里面设置,我 ...

如果是这个问题,不应该其他没问题,独独这一片不行吧。

网友B(点评):
会不会别的设置过。或者焊接问题呢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同样的程序和同样的字节文件,应该没有设置问题。 焊接的话,但是重新擦除烧录后,功能又全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413RC默认ram是32K,需要设置一下才能用到64K,你的程序是不是用的超过32K了啊。可以在IAP程序里面设置,我 ...

这个问题最大的麻烦之处就是,出货之前必须试一下iap升级, 不然有问题的mcu出到客户手上,只要一升级,产品就废了。